印刷電路板搶救

楼主(2013-02-02):
小弟外行人,問版上高手一個可能你們覺得很鳥的問題,小弟手殘用吸錫線的時候,把印刷電路板的導線扒斷了,請問這種狀況如何解?

网友A:
請找出那條銅箔原本用來連的兩個點,直接用1條導線焊接上去取代那條銅箔即可^^。

由照片上看起來,似乎是C7的左邊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找出那條銅箔原本用來連的兩個點,直接用1條導線焊接上去取代那條銅箔即可^^。

由照片上看起來,似乎是C ...

對喔!抱歉我太死腦筋了
我都只想到怎麼接那段斷掉的銅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喔!抱歉我太死腦筋了
我都只想到怎麼接那段斷掉的銅箔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大大只是太過於"專注"了......

喝口茶...休息一下......

新的思維....就全湧上來了!!!!.....

网友B:
大大圖中左邊3個焊點焊的真是 "漂亮"....!

网友:
去買焊油。沾點焊油再上烙鐵。

這種位置不需要用吸鍚線,手動吸鍚槍比吸鍚線好用、常用。買6~70元那種就行了。

网友:
我常常在搞DIY,認為買一台自動吸錫器比任何東西都重要,光是省下的時間就值回票價,更不用說是其他不當方式所造成的PCB損壞。

网友:
1."用吸錫線的時候,把印刷電路板的導線扒斷了",為烙鐵溫度不足,硬拔結果造成.
2.基礎烙鐵焊工也要加強,焊錫不要先上烙鐵再加焊,建議線及焊點先個別上焊錫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圖中左邊3個焊點焊的真是 "漂亮"....!

真是誇獎了

我都說是外行人

從來也沒人告訴我烙鐵頭也要保養

一支單溫烙鐵凸到底

真的該買隻雙溫烙鐵跟吸錫器

网友:
都是電烙鐵溫度不足惹的禍
含者眼淚狠心的買隻好的唷

网友C:
我是上個月才開始買烙鐵來玩,這種板子,單溫烙鐵 20w 應該就夠用了。不過有預算的話直上溫控當然是更好…

不過樓主剛試著上手都已經買吸鍚線來用了,應該買的烙鐵也不差。可能是沒有保養烙鐵頭,導致氧化的太嚴重,接觸面的溫度上不來。千萬不要去磿烙鐵頭,買還原劑來整理下,就閃亮如新了。不過也是建議先買支手動吸鍚槍用用。手動吸鍚槍除了吵點,不然習慣後還真是好用。

烙鐵頭很容易保養的,用完清乾淨,停止加熱,待溫度略降,在烙鐵頭上點焊鍚隔絕空氣就可以收起來了,下次使用時保證一樣好用。

個人經驗:千萬不要直接拿烙鐵頭插焊油,很快就氧化了。我看到網路上一篇文章這樣給它保養,沒幾次頭就全變黑了,完全不吃鍚。
買還原劑來處理,才又恢愎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上個月才開始買烙鐵來玩,這種板子,單溫烙鐵 20w 應該就夠用了。不過有預算的話直上溫控當然是更好…: ...

來不及了!我的烙鐵頭算掛了

要去買新的回來換

至於吸錫器

我有個問題

那個塑膠頭在融錫不會被烙鐵高溫弄壞嗎?

网友:
焊油不是拿烙鐵頭插入在使用的。

在焊點上,用牙籤上一點點焊油,這時烙鐵一點就可以焊得很漂亮了。。。

网友:
好的吸鍚槍,它的塑膠頭是耐高溫材質,所以直接跟烙鐵頭接觸也不會有問題。

是的,焊油是用來上在接點上的,用過之後真的愛不釋手;除焊上焊都事半功倍。

網路上有一篇文教人用焊油清潔烙鐵頭,我是受害者之一。不過也學到經驗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