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2A 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3-02-02):
拆開 正面

拆開 反面

在交流的部分 怪怪的一量過了10歐電阻(5色!!這應該是10歐吧~真對不起老師)就變成2.4AC??
過2極體完全沒電 2極體都正常
拆下量 一點歐都沒有

三更半夜沒地方買 在家裡找了好久 結果找到量測用的...10K歐...這??

請問這可以通用嗎 這電阻在這個位子 是甚麼作用呢?

因為看了很多變壓器 在AC進來都有一棵大W數的電阻 和保險絲

那這沒有保險絲 這顆大W電阻 算是保險絲嗎? 謝謝

网友A:
這個電阻在這裡充當保險絲及輸入突波電流抑制,如果會壞表示後端有短路或低阻抗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阻在這裡充當保險絲及輸入突波電流抑制,如果會壞表示後端有短路或低阻抗情形 ...

前輩你好
那在請問一下在這地方 10歐 跟10K歐 可以代替用嗎 謝謝

這棵是新的 一來原本不能用 我全部補錫後是可以用的(大陸的常常這樣)
但是小弟我有個壞習慣 就是火線上量測 手又有點會抖 阿斯到...
(小弟是嫩手有些零件還不會如何量 只好火線作業量電壓到哪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你好
那在請問一下在這地方 10歐 跟10K歐 可以代替用嗎 謝謝

10歐 跟10K歐 可以代替用嗎
答案是.......不行
阻值差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你好
那在請問一下在這地方 10歐 跟10K歐 可以代替用嗎 謝謝

1.輸出端功率為5Vx2A=10W,再加上功率轉換消耗(假設為20%),則輸入端至少需提供12瓦能源.
2.若做110V輸入側串入10k電阻,此時輸入端電流僅剩約110V/10k=11mA,再經整流壓降,預計輸入測電壓,恐怕剩10V.輸入側功率為10Vx11mA=0.1W,那輸出側呢?

网友:
另圖中的PWM_IC偵測到輸入側欠電壓而形成保護,故輸出側根本也無任何輸出.

网友:
電阻器與保險絲在材質及構造上本身就有類似處,
而保險絲型電阻器兼備二者的功能,
平時可當做電阻器使用
,一旦電流異常時就發揮其保險絲的作用來保護機器設備。由於有二用的功能故成本隨之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輸出端功率為5Vx2A=10W,再加上功率轉換消耗(假設為20%),則輸入端至少需提供12瓦能源.
2.若做110V輸入側 ...

經上次的電壓換算0.001A=1MA

10K歐電阻
110V/10k=11mA  10Vx11mA=0.1W

換成10歐
110V/10=11000MA=11A

嗯嗯有點了解 乖乖出門買這顆10毆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上次的電壓換算0.001A=1MA

10K歐電阻

在110V迴路上除了10歐姆電阻外,還有其他的等效電阻(主要為電容器內阻),否則每次開機都流過11A,啟不此回路上的元件都燒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