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關於硬碟

楼主(2013-02-02):
硬碟bios抓不到,通電時沒有異音也沒誇張的震動,用手摸可以感覺硬碟有在動
小弟想請問是壞電路板機率大還是壞硬碟內部機率高?
感謝有經驗的大大發表經驗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電路板掛了
把型號規格、電路板拍上,
運氣好的話…

网友:
拿個好的硬碟測一下,大概就了解問題在哪里了。

网友:
硬碟通電後偵測不到裝置絕大部份都是電路板!
想驗證最好是拆同款形電路板互換就可以知道了!不過螺絲通常比較特殊!須要特定起子才能拆卸

网友:
硬碟型號,控制板照片貼上來,
比較好抓問題喔!

楼主:
日立250g ,是電路板壞了沒錯,我有在網路上買了一顆一模一樣的測試
客人要求救援-.-,說裡面有apple系列jb程式

网友:
可以到回收資源站買相同型號硬碟拆電路板來用!或去跳蚤市場買舊硬碟就可解決問題!

网友:
手上剛好有一顆壞馬達的日立250G,機板是好的。
晚上回去再拍照,你的型號先貼上來看看。

网友:
圖片來了,看看是否一樣。

楼主:
電路板上面的數字有差嗎?

网友A:
電路板上的數字沒差是製造日期,0927是2009年第27週,但仔細看,我的這塊板上少了一個8隻腳的IC(BIOS?),可能是costdown後拿掉了,但整體來說除了馬達咔啦咔啦,機板是好的可以硬碟型號抓的到。

不過有完修了嗎?
apple系列jb程式網上都抓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上的數字沒差是製造日期,0927是2009年第27週,但仔細看,我的這塊板上少了一個8隻腳的IC(BIOS?),可 ...

以完修了,只是想問一下電路板有沒有差
呵呵我也有說重下載就好了呀,沒辦法執意要修-.-還好是壞電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