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Power Color HD4870 過熱當機

楼主(2013-02-02):
小弟有一塊Power Color的HD4870用了兩年多後有一天突然在Window下出現藍底白字,重開機一陣子螢幕會出現一點點花屏,然後又是藍底白字。用手摸一下散熱片,發現溫度很高,連上面的電感也異常發燙。記得以前曾徒手摸過顯卡,並無發燙的情形,目前風扇也正常的在運作,不知道這塊卡還有救嗎?

网友:
如果還在保內,建議趕快送修,過保的話,重灌驅動看看~~您這好像顯存有問題......

网友:
發文請看下版規哦!請在發文後3日內補圖,若不補圖會暫時移往回收區哦!

有圖片比較好幫您判斷,

依文中的敘述,也有可能是供電出問題了.....

网友:
基本上現在的顯卡都是保固三年的,
如果有這個狀況,建議還是趕快送修比較保險!

楼主:
目前相機有點問題,我會再補上照片。 懷疑是有點短路的現象(因為冷機可以開機進桌面,但是一陣子會過熱導致當機),不知道哪邊零件有可能會這樣?

网友:
1.如果還在保內,寄回給撼訊
2.如果已過保,換掉高溫電感旁邊的MOS及電容
3.靠近輸出端的MOS,也需檢查
請拍正反面圖片及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