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板代用問題

楼主(2013-02-02):
各位大大請問一下 DARFON 4H.V0708.351/A3 12燈大口(六燈口)可否代用 DARFON 4H.V0708.321/D 12燈大口(六燈口)感謝指點n_089|

网友A:
看不懂你在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在說啥???

DARFON 4H.V0708.321/D 故障
可以用DARFON 4H.V0708.351/A3 做替換嗎?後面編號不同n_079|

网友A:
接頭定義可以自己改!
只要規格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頭定義可以自己改!
只要規格合用

那我知道怎麼做了謝謝n_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