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畫面這樣是面板壞了嗎?

楼主(2013-02-02):
此面板的T-CON是直接連接面板軟排的,在軟排上那顆IC會發燙,此面板無側板
畫面上有一橫一橫的橫線,再最上方前一兩條會變色,請問這是這批面板的通病嗎?
是面板壞了嗎?

网友A:
發燙的Ic先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燙的Ic先換吧!

那顆IC是在連接面板軟排上的IC,無法更換。

网友B:
可以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喔

這因該是面板的問題吧?他的面板沒側邊的那塊小板子,我不知該從哪裡維修,可以指點我一下嗎?

网友B:
有機會喔 換軟排喔 一定好
也可以送過來維修修喔
維修機器設備貴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機會喔 換軟排喔 一定好
也可以送過來維修修喔
維修機器設備貴喔

WECAN大哥,您說是在台北還是您的所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哥,您說是在台北還是您的所在??

新竹這板有機器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竹這板有機器可以修

費用會部會不敷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費用會部會不敷成本????

比換面板省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機會喔 換軟排喔 一定好
也可以送過來維修修喔
維修機器設備貴喔

wecan大大 請看一下你的GMAIL~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換面板省錢

這跟橘子會有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跟橘子會有關嗎?

可能沒有關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