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麗台GT240顯卡換風扇

楼主(2013-02-02):
弄了一片就顯卡來玩
不過風扇實在有點吵
臨時又找不到與原廠相符的風扇
所以隨便挑一個CM薄扇來裝

1.
顯卡整體

2.
拆散熱器後。GT215晶片、8顆DDR3、CapXon電容

3.
三星顆粒

改裝後

使用CoolerMaster 8CM Rifle風扇( 80x80x15mm -- 2000 RPM -- 22dBA -- 21.24 CFM -- 40,000hrs -- 小3PIN)
由於顯卡風扇是2PIN電源,只好拿其他舊的2PIN頭來土炮接一下。

CM扇送的螺絲也派不上用場,只有拿萬能束帶來拉,沒有束很緊,且風扇與散熱片之間也有貼小小片氣泡雙面膠,也是顧及噪音與牢固。幸好整體都是黑色,外觀應該沒有很突兀XDDD

5.
比較圖

6.
厚度有厚一點點點點,與原廠一樣佔2slots,不會卡到第3個slot
只是我MB第三個slot有裝音效卡,應該有影響到風量~~且風扇轉速原本就暴力
所以顯卡溫度有比原廠扇來的高一些,大約3~5度C吧。
但噪音真的小了許多。

結論~~
由於是以改善噪音為主,所以算有達到目的拉!! 只是風扇稍貴一點XDDDD 謝謝收看

网友:
改了風扇溫度還比較高???
那不如用回原廠風扇就好了...
原廠風扇如果覺得吵,看是否中間培林部分已經髒了或沒有油潤滑了...
清潔一下上點油吧...

网友A:
清乾淨軸承點些黃油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乾淨軸承點些黃油就好啦~

有小清上油一下 不過他是滾珠扇 清完感覺沒有差很多XD 一樣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乾淨軸承點些黃油就好啦~

黃油要看喔~~
用過恐龍的黃油
不到一天~~卡死~~
真的不耐熱~
後來我不是整個拆下來用較好的牛油(黃油的一種)
不然懶一點就用針車油~~

网友B:
個人的想法跟2樓的一樣。
還有拿萬能束帶來拉,沒有束很緊
很容易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的想法跟2樓的一樣。
還有拿萬能束帶來拉,沒有束很緊
很容易當

+1
後來都改回原廠風扇,自己再補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的想法跟2樓的一樣。
還有拿萬能束帶來拉,沒有束很緊
很容易當

不會啦~散熱片還是原廠的
束帶是要把風扇固定在散熱片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