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U1 EEPROM記憶ic 一問

楼主(2013-02-02):
各位痞友
小弟目前有一台SAMPO LM-32U1液晶電視
目前出現狀況為無法記憶頻道.開機後會回到頻道1
爬文後 知道這是通病~
惟 記憶ic好買 但無原廠程序...
不知 有無網友販賣 此已燒錄好的記憶ic 感恩謝謝~

网友A:
那顆IC不用燒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顆IC不用燒程序

要的.這台這顆要燒程序.

网友B:
露天專賣電視零件的都有代燒服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天專賣電視零件的都有代燒服務.

大大是否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的.這台這顆要燒程序.

了解,謝謝昆大的提醒,也幸好有昆大不然我的錯誤提醒反而害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謝謝昆大的提醒,也幸好有昆大不然我的錯誤提醒反而害了人

謝謝大大地熱心~我也是爬文才知道~因為無法回覆所以開新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地熱心~我也是爬文才知道~因為無法回覆所以開新帖~

SORRY錯誤的提醒幸好還好有昆大的點醒

网友C:
你有燒入器嗎?友的話給你程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燒入器嗎?友的話給你程序就好!

沒有燒入器耶~
原ic重新燒入可以嗎?
程序是.hex?.asm?.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燒入器耶~
原ic重新燒入可以嗎?
程序是.hex?.asm?.c?

回原廠設定
可能就會好
開機(狀態下)清除記憶ic
就會好 一定要可以開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原廠設定
可能就會好
開機(狀態下)清除記憶ic

感謝大大回應
設定過一次原廠設定.還是一樣
開機(狀態下)清除記憶ic..如何清除?
可以開機...但比較慢一點.而且都會回到第1頻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應
設定過一次原廠設定.還是一樣
開機(狀態下)清除記憶ic..如何清除?

是進入(原廠設定)不是一般的(原廠設定)
是進入eeprom設定喔
要特殊遙控器

楼主:
是不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這樣?

這個(三陽)
聲寶畫面不是這樣喔

楼主:
我知道~我是網路上抓的圖..

网友:
Acer也可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064629184

瞭解~等老闆寄貨到~

网友:
平山=石信..同一家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