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95PS-012液晶電源板的一些問題

楼主(2013-02-02):
問題有好幾個先問一個比較簡單的
請問圈紅處的輸出是不是到AD板的電源組

网友:
這是液晶電視電源板?

從另外兩組並列排插是連接到高壓板,紅圈就是連接到ad 板,

你可以單測此板,待機電源+5vsb會連接到 ad 板........

這一篇拍得清楚:
http://bbs.pigoo.com/thread-40409-1-1.html

楼主:
是液晶電視電源板沒錯
這次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送電後爆了幾顆零件~(人不是我殺的)
而且沒有AD板電源排線
所以目前的問題是
幫主人找排線
把電源板修好
加問一個問題如果電源板空載送電會燒零件嗎?(我想應該不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液晶電視電源板沒錯
這次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送電後爆了幾顆零件~(人不是我殺的)
而且沒有AD板電源排線

1."這次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送電後爆了幾顆零件~(人不是我殺的)",測試時可先外接防電源短路燈泡.
2.若無此保護電路,預測可能還有第二次會發生的機會.
3.檢查AD板上是否與電源板插座同樣的文字說明.
4."電源板空載送電會燒零件嗎?(我想應該不會吧)",尚未發生過.頂多是保護動作無輸出,大半應會有電壓輸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這次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送電後爆了幾顆零件~(人不是我殺的)",測試時可先外接防電源短路燈泡.
2.若無此 ...

100W燈泡串聯AC端~哇災~所以說人不是我殺的
頂多是保護動作無輸出~哇碼災~修過點歌機電源組無輸出電壓查老半天~其實他沒壞
感謝ciko.ciko大大的提醒

楼主:
拿回來到現在終於比較有空把電源板拿出來檢測一下
發現電源管理ic_viper22a明顯燒燬還有一顆10uf50v電容爆漿了
手頭沒這顆ic只好等年後再說
這片板子是用再下圖的顯示面板
也不知道是什麼廠牌
還有連到ad板的電源排線不知到去哪買

楼主:
原來此款機器有很多種A/D板
接口位置會不同
要等開工才有辦法提供資訊
怕被封鎖回覆所以先推一下
sorry

网友:
連接到主板的電源,基本上會有5VSB(待機電源)  5V(主電源)  12V(聲音放大電源)
通常24V只供給背光的高壓版

曾經遇過5V  12V  24V輸出空載會OVP
加上燈泡當附載後,即可正常啟動

楼主:
此款電源的AD板
我再找電源排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款電源的AD板
我再找電源排線

版大您好,
95PS-012液晶電源板與AD板圖(含接線)如下:
電源板:

AD板:

這是應用於懷特西屋32吋液晶電視的BILLION 95PS-012電源板,不過AD板似乎與版主不同,不過應該可以自己配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