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主機板P5GD1-VM不跑碼卡CPU無作用不發燙(已解決)

楼主(2013-02-02):
不跑碼CPU應該無供電
請問目前狀況該重那裡下手
原來是拿到不支援的cpu去測

网友A:
1.可確認CPU好壞?
2.CPU供電芯片無動作,導致無控制信號至MOS管的G腳.可能是此回路芯片故障或此芯片上的Vcc,EN信號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確認CPU好壞?
2.CPU供電芯片無動作,導致無控制信號至MOS管的G腳.可能是此回路芯片故障或此芯片上的Vcc, ...

CPU是好的在別塊主機板可以開機
CPU供電芯片_會是這顆嗎
還是第1張紅框框裡的那2顆

网友B:
cpu右下方ADP318X的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右下方ADP318X的那顆

原來是那一顆喔
了解

网友C:
這片debug卡的 sys燈是否就是reset?如是,就是全板沒復位囉,南橋要發出復位條件,前提是
cpu供電要先出來吆~

网友D:
CPU的型號是哪一顆?
因為P5GD1-VM算是早期的775板子
支援的CPU很少

楼主:
Celeron D 347
剛去查了一下好像真的跳過不支援也
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的型號是哪一顆?
因為P5GD1-VM算是早期的775板子
支援的CPU很少

感謝conbawa大提點
馬上拿一顆P4-531裝上去測
可以開機了~"~原來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片debug卡的 sys燈是否就是reset?如是,就是全板沒復位囉,南橋要發出復位條件,前提是
cpu供電要先出來 ...

我只知道sys的燈正常會1閃1閃
但是原本是恆亮
所以之前一直~執著再BIOS

网友E:
呵呵, 之前正好也在玩這一片, 為了這片也買了跟你一樣的偵錯卡,
好熟習得畫面, 不過我沒搞定,作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 之前正好也在玩這一片, 為了這片也買了跟你一樣的偵錯卡,
好熟習得畫面, 不過我沒搞定,作廢了 ...

這張偵錯卡好用嗎?型號是?看拍賣有好幾種,不知該買哪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張偵錯卡好用嗎?型號是?看拍賣有好幾種,不知該買哪張

當初會買也是看別用的很好,因不懂,因為不貴所以一次買兩片
一片是有液晶顯示的PI6同樓主一樣的, 另一片是數字的ST-8666,
當時還有Pii8版本,賣家說其實功能都大同小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張偵錯卡好用嗎?型號是?看拍賣有好幾種,不知該買哪張

這張卡好不好用
我覺得還不錯因為有中文顯示狀況
而且便宜
1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