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磁機

楼主(2013-02-02):
這樣的東西能自己做嗎?
好像不錯玩說!

网友:
當然可以。只不過要把磁力做這麼強可能要好好設計一下。

純粹電生磁,物理學的東西。

网友:
交流消磁
直流磁化
磁化過程要極大電流
現在銅價貴 diy要不少錢

网友:
以前在學暑假在喇叭廠(滿大的一間)打工,就有這類設備。

不過磁力的大小是否可調還是不用調整,就記不太清楚了。印象中喇叭有不同規格尺寸的,但好像那台充磁機都沒調過 ^_^

网友:
現在都馬整顆發電機換掉,哪一家肯幫你「充磁」?

那台充磁機大概是DIY的,竟然用「打火」充磁。

网友:
一般機車電機都有這種機器不然沒辦法修理
所以如果有認識拿去充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