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LCD 20吋高壓版維修問題

楼主(2013-02-02):
因為前幾天收到別人送的壞螢幕,
故障原因,電源開啟畫面3秒後消失,
拆開機殼,發現多顆電容爆了,於是就動手更換掉,
但是發現這台高壓板有被維修過,
發現多顆電容阻值,與原本的對應值不一樣!
心裡想說,是維修的人故意放錯電容嗎?
因為有好幾顆都是與原本預設阻值有出入,
目前的問題是,
已更換完相對的電容,但是問題還是沒解決...
請問各位高手,要如何除錯?
請不要跟我說直接買新版來換,請各位要愛地球!不要浪費資源~謝謝!

正面外觀

正面外觀

更換電容後的外觀

更換電容後的外觀

网友A:
板後有一顆smd保險絲通40t03gp 檢查看看有沒有燒掉 如果燒掉可能要換一堆零件

网友B:
這一片的話,去買新的也沒關係。

還有,救起一台LCD繼續用,已經夠愛地球了。。。。不需要太堅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67969214
(這位是站上朋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26344116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438531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片的話,去買新的也沒關係。

還有,救起一台LCD繼續用,已經夠愛地球了。。。。不需要太堅持。

只是花了近百元的電容~還沒搞定...有點無言!!!
才想要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後有一顆smd保險絲通40t03gp 檢查看看有沒有燒掉 如果燒掉可能要換一堆零件 ...

請問是哪一顆???...判定燒到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花了近百元的電容~還沒搞定...有點無言!!!
才想要求救!!!

ㄟ害!一個全新的4燈小口點燈板才不過幾十元,你竟然花了近百元來搞?真是d大明言:能救起一台繼續用已經夠愛地球了!!!!!!!!就不用太堅持了吧!買一塊回來改一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堅持的話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07-1-1.html

非常感謝提供~確實要換很多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ㄟ害!一個全新的4燈小口點燈板才不過幾十元,你竟然花了近百元來搞?真是d大明言:能救起一台繼續用已經 ...

沒辦法...新手總是要花錢買個經驗唄 ~學習學習

网友D:
如果你要堅持"再試一下"
因你的燈管點亮三秒,表示高壓板fuse 3A ic 晶體都正常.
把高壓變器猜下,看次級線圈有沒有便黑或是變質.
要不然燈管部份要測試一下.

网友E:
板大要堅持(學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要堅持"再試一下"
因你的燈管點亮三秒,表示高壓板fuse 3A ic 晶體都正常.
把高壓變器猜下,看次級線圈 ...

燈管測試正常...原本還懷疑是燈管問題,拆機...裸體!!!
結果"正常"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大要堅持(學經驗)

"可貴"的經驗!!!

网友:
燈管熄掉後有無畫面?
用燈照照看

网友D:
把變壓器拆下量一下次極線圈有無開路.
在不然燈管末端可用三用電表量2-4V電壓4組燈管都要一樣,不然會保護電路會起動.
如果燈管正常,回授二級體有無漏電.
請再試一下.PS燈管末端是指高壓變壓器經22p-33p至燈管回來那一個點.

网友:
對不起要燈管點亮三秒量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ㄟ害!一個全新的4燈小口點燈板才不過幾十元,你竟然花了近百元來搞?真是d大明言:能救起一台繼續用已經 ...

呵呵 有時候新手是真的會花近百元來搞 當作學經驗 偶就是其中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變壓器拆下量一下次極線圈有無開路.
在不然燈管末端可用三用電表量2-4V電壓4組燈管都要一樣,不然會保護電 ...

好吧~我再試試看囉...感謝高手提供查修方式!
萬一這顆故障有材料可換嗎?
哪裡可以買的到這個型號的線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再試試看囉...感謝高手提供查修方式!
萬一這顆故障有材料可換嗎?
哪裡可以買的到這個型號的線圈? ...

先拆一下來~~量阻值給大家看!
網拍應該有~但買那一科!有可能有要接近百元(+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拆一下來~~量阻值給大家看!
網拍應該有~但買那一科!有可能有要接近百元(+運費)..

近百元= ="那乾脆換板...

网友:
如果F200 保險絲燒毀,後面還有4顆電晶體要換

网友:
背面U200/16隻腳IC(BIT3713)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