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900WAD顯示一下無畫面

楼主(2013-02-02):
請敎個位先進們,小弟有一台BENQ G900WAD 可開機有logon晝面
但下子就沒有晝面,也無法進入MENU及OSD是否是AD板的問題?
煩請先進們解答

网友:
先檢查高壓板跟燈管吧

楼主:
補上貼圖

開機時的LOGON

開機時的LOGON

進入作業系統到半時便無晝面

進入作業系統到半時便無晝面

网友:
先測燈管,再測高壓???

网友:
怪怪.....都有logon晝面 嘞...但下子就沒有晝面...是整個暗掉嗎?燈號都沒有了嗎?...怪怪..

网友:
暗掉時用燈照看有無畫面
有時查高壓和燈管

楼主:
RE: BENQ G900WAD顯示一下無畫面 (已完修)

謝謝先進們的指點已完修n_167|

MOS K3720接腳接觸不良

MOS K3720接腳接觸不良

基板上的焊點位置

基板上的焊點位置

基板正面位子

基板正面位子

燒機測試OK

燒機測試OK

楼主:
不好意圖貼不良n_148|

网友:
恭喜完修...但是我還是覺得,好像那裡不大對勁...有高手可以指導一下...

网友:
照片重複太多,請重新編輯刪除掉多餘的。

网友:
SORRY...我的意識是說故障狀況跟完修元件好像對不起來...跟怎麼沒高手要出來教一下ㄋ.....

楼主:
不好意,小弟不才要刪除多餘的貼圖,有請先進們指導謝謝n_081|
故障狀況是基板散熱片散熱不良有焦黃,MOS接腳氧化及接觸不良引起的MOS也無故障
所以用美工刀刮一刮回焊
撿到軟柿子n_12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小弟不才要刪除多餘的貼圖,有請先進們指導謝謝
故障狀況是基板散熱片散熱不良有焦黃,MOS ...

所以只有單純接腳不良嗎??

楼主:
是的接腳不良沒有其他原因,本以為是AD板但不是
二樓大大指點方向

网友:
YES.....這樣就知道了..謝謝啦...不過照片說明要清處..不然像我這樣的新手真的會稿錯亂....

网友A:
我剛收到一台,但燈管故障。請問誰有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剛收到一台,但燈管故障。請問誰有材?

大哥 上拍網 查一下 就有了

网友:
感謝提供處理好了,謝謝!

网友:
燈管

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