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DELL 2709WFP顯示有條紋維修

楼主(2013-02-02):
之前修不少部電源出問題的DELL 2709WFP,這次收到一部比較不一樣的,顯示有條紋,機主說無論顯像與OSD畫面都有條紋,尤其是顯像時接DVI-D比較嚴重,接D-SUB就還好
收到機子後,插上電,果然前面DELL商標的"E"就已經看到條紋了

進入OSD,OSD畫面與字體也因為顯示條紋而有破碎現象

這看起來不太像面板故障,因為面板故障顯示的條紋是固定的,不會因為輸入信號差異而有所不同

拆機,取出內部AD板

DELL這款AD板與其他螢幕不同的地方是,D-SUB/DVI-D/HDMI/DISPLAY PORT信號是先收進AD板正面左方散熱片下的晶片,將其轉換成數位信號後再送到中央散熱片下的晶片提供面板顯像,而該晶片有掛上兩顆供顯示資料緩衝的FRAME BUFFER記憶體(左側與中間散熱片中央兩個長方形的IC就是記憶體)

因為這種不規則特定條紋讓人想起顯示卡因卡上記憶體異常導致的破圖,所以開始測量晶片至FRAME BUFFER間信號線的33歐姆排阻(紅框內)是否正常,結果找到一顆排阻的其中一組33歐姆已經呈現異常大阻抗現象(大於33歐姆許多)

更換掉該故障排阻後,將AD板暫時組裝回螢幕,通電後開機顯示的DELL商標已經恢復正常

點開OSD,OSD畫面底色與字體也都恢復正常

接下來對其常見的電源問題部分進行強化,並更換所有的電解電容為日系電容,右方DC-DC輸出部分使用固態電容

重新組裝回去

直接使用之前有問題的DVI-D介面開機,顯示亦無條紋

OSD下方顯示最高解析度1920*1200與DVI-D信號輸入

進行燒機測試

因為只有一條DVI,後面原本在燒機的另一台DELL 2709WFP(電源故障)只能先讓出來

燒機一天後沒問題交還客人

結論:AD板上記憶體及線路異常時也會如同顯卡記憶體故障般有顯示破圖的症狀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維修思路非常清楚n_169|

网友:
維修思路真強啊!!!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這種排組要到那買?

网友:
感謝分享很棒的經驗!!收下.

网友A:
狼大!!!

請教一下,畫面及OSD都是亂碼,測試排組都是正常的,那就有可能是記憶體掛了嚕!!

我手邊有一台同型的是這樣???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好久沒有狼大維修分享感謝辛苦分享維修思路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大!!!

請教一下,畫面及OSD都是亂碼,測試排組都是正常的,那就有可能是記憶體掛了嚕!!

有可能,但也可能是其他部分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但也可能是其他部分有問題

我想先找到記憶體先替換試試!!  3Q!!

楼主:
最好把你的故障情形另開新帖討論會比較好,附上故障圖與你目前的處理情形

网友:
狼大的維修實在夠讚
感謝…毫不保留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