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S太一節能LED燈泡問題

楼主(2013-02-02):
今天在家樂福買了兩顆太一節能LED全周燈泡
解果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在關掉開關之後要等個1~2秒燈光才會完全熄滅,就像下面
問題
請問各位大大要如何解決

网友:
感覺上好像是內部電容放電完後才完全熄滅
不是電容的容量大,就是LED燈省電
設計上的問題,應該是沒關係吧!

网友A:
如果是帶燈開關也會有小電流流動導致LED發亮/較慢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帶燈開關也會有小電流流動導致LED發亮/較慢暗掉

我的開關是這種的

网友:
我發現我真的是越來越懶了===>大雄比較懶

要幫你解決問題
相關圖片還要自行點選連結....................

网友B:
我不了解你這種情況是否正常,但覺得怪怪的,一般的 LED 燈泡廠商會了解這種情況吧。

我家幾乎都換成 LED 燈泡了,使用的開關和你類似,不會有這種情況 ^_^

小小建議一下,PO 圖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也是 PIGOO 的特色,若不熟可多練練 ^_^

网友C:
我的太一九瓦的LED
剛好是開燈的時候會晚了1秒左右的時間才亮
但是關燈的時候就沒有很明顯的延遲n_0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太一九瓦的LED
剛好是開燈的時候會晚了1秒左右的時間才亮
但是關燈的時候就沒有很明顯的延遲 ...

我手上有三種不同牌子的 LED 燈泡。

有一種廠牌也有這種情況,不過還在可接受的範圍 ^_^

网友D:
查看包裝盒上有沒使用說明
跟大家說一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看包裝盒上有沒使用說明
跟大家說一聲

記得當初包裝內沒使用說明,外包裝上只有規格說明。

廠商作法,能省則省 >_<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記得當初包裝內沒使用說明,外包裝上只有規格說明。

廠商作法,能省則省 >_ ...

嘿嘿! 我沒錢買LED,老強要不要借一點支援
只看過省電燈泡5~6家外包裝說明,每家標示有所差異
OSRAM 有標明:禁止使用在濕氣高處所
有的有標:不適合附燈開關
包裝盒會改款,說明也會跟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了解你這種情況是否正常,但覺得怪怪的,一般的 LED 燈泡廠商會了解這種情況吧。

我家幾乎都換成 LED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 我沒錢買LED,老強要不要借一點支援
只看過省電燈泡5~6家外包裝說明,每家標示有所差異
OSRAM  ...

自從我買了這些 LED 燈泡,我也變成苦哈哈了 ^_^

不過可能是我較哀吧?個人期望及實際上有不少落差。

建議要購買這類 LED 燈泡的痞友三思。

不過若是自己買材料 DIY 我想會是個不錯的主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你 PO 的規格說明,真的是 “洋洋灑灑”,不過多少是真實的,相信你現在很了解了。

至於是否是那種適合附燈開關的 LED 燈泡,在說明上並沒看到 >_<

不妨自己做個實驗,用一般普通的開關試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你 PO 的規格說明,真的是 “洋洋灑灑”,不過多少是真實的,相信你現在很了解了。

至於是否是那種適 ...

cremaker 大:
   以前我擅長試用 新產品 如 PDA GPS 手機 筆電... 自從退休之後就有了"體認"!! 不再幫這些公司當"贊助者"... 因為他們太沒有職業道德了!! 一買就後悔!! 現在我都買成熟產品!! 當季盛產的水果最好吃 最便宜 .. LED燈泡我用了發現還不成熟!! 省電燈泡倒是已經成熟了!! 過幾年家裡的省電燈泡死光了 不良廠商也倒閉光了那時候買 LED正是時候!!

网友:
引用 网友F:
cremaker 大:
   以前我擅長試用 新產品 如 PDA GPS 手機 筆電... 自從退休之後就有了"體認"!! 不再幫這 ...

英雄所見略同,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