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太陽能熱水器的問題

楼主(2013-02-03):
請教各位大大,由於沒太陽的時候,家母常常都會忘記去切換成電爐來燒熱水,造成她要洗澡時沒熱水可洗,所以想問有沒有辦法可DIY的將電爐改成如果太陽能的熱水溫度不夠時,可自動加熱,而不用手動去開啟,而達到工作溫度時,就會自動斷電呢?如果此問題PO錯版的話,請版大刪除,謝謝。

网友A:
小弟的建議:熱水器加個定時器,24H制每15分為單位指撥型,設定固定時間開啟,若太陽能加熱少,則筒內溫度低用電加熱時間就久,反正電熱水器達到溫度後就不在加熱,可依季節調整開啟時間,設定多時段開啟,不怕忘記開熱水不足的問題.

网友:
你要這樣搞的話裝電熱水器比較方便~
個人建議裝定時開關比較方便

楼主:
因為還可使用,家母覺得沒壞就這樣換掉很浪費,所以才想說有沒有辦法改,雖然家中的太陽能熱水器已使用了二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的建議:熱水器加個定時器,24H制每15分為單位指撥型,設定固定時間開啟,若太陽能加熱少,則筒內溫度低用電 ...

謝謝大大回答,但若如你所說的話,那不就每天都要開電爐加熱了?這樣不就失去使用太陽能省電的用意了嗎?

网友B:
你的太陽能應該有定時器吧!如沒有就要加裝定時器。
將定時器時間設定在洗早前約40分啟動電源加熱,看你家人最晚洗澡的人是幾點,如晚上10點能洗澡完畢,就設10:10關閉電源,這樣就不必去手動開電源了。
太陽能的自動加熱還是要靠電來輔助加熱,只是能減少用電量。(太陽大用電時間加熱短)(沒太陽用電時間加熱長)
是依內部水溫控制來加熱的。

网友:
加裝溫度感應器電磁開關及定時器就行自動控制了
這些都要用機戒式的
因故障率比較低
這幾個東西水電材料行有賣只是你會裝配嗎
這是重點
也能找合格的水電行幫你裝
跟他說明你的需求

网友:
加裝定時器有加分效果,看你如何去應用囉!
是你最省事省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太陽能應該有定時器吧!如沒有就要加裝定時器。
將定時器時間設定在洗早前約40分啟動電源加熱,看你家人 ...

原來太陽能的加熱還是要用電來輔助啊!長久以來都想說只有不熱去開啟電爐時才有浪費電的說,我家的沒有定時器,那這定時器是直接裝在電爐上的電源即可嗎?

网友:
看你是否有能力安裝,如自己有能力安裝,就去水電材料行買定時器及電磁開關來裝。
如沒能力就請太陽能專業工程人員或水電師傅來安裝。
建議你定時器要裝有斷電補償的,相對的價位比較高一點,如有停電時間不需去調整,方便性更高。

网友:
(太陽熱能)熱水器只是比電熱水器省一些電而已
(太陽熱能)熱水器經常的耗電配備:循環馬達、定時器、電磁接觸器
必須配備但非經常耗電(儲熱式電熱水器)

太陽能有2種

太陽光能

太陽熱能

如要可自動加熱,一顆溫控+電磁開關(10HP以上),但要會DIY配線

如不會配線,版上有很多先進可指導

就熱水器而言,瓦斯是最省錢效率最高,其次才是太陽能或熱泵熱水器

這是個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