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K8NS加電無反應偵錯卡3.3V燈也不亮

楼主(2013-02-03):
GA-K8NS加電無反應偵錯卡3.3V燈也不亮的維修
南橋為nVIDIA Q46248.1
I/O是IT8712F-A -GB
此板經測知ATX#14綠線直接接I/O#107腳,
其開機觸發電路應為I/O+南橋
檢測將ATX插上後#14/#13導通接地, 強制開機, 開機正常, 表示開機觸發電路故障
ATX#9紫線5VSB正常 #14綠線5V正常
按開機鍵PWRSW測I/O輸入#106有5V跳變, I/O輸出#103接南橋有0.20V跳變
南橋到I/O#109沒有信號, 由此研判南橋3.3V供電出問題, 或是I/O輸出只有0.20V, 不能觸發南橋內
的觸發器
電池到晶振的CMOS電路正常
找不到3.30V它供電給南橋及CMOS開機後的正常供電
拆除電池座, 現出很多電路
現在是還找不到 APL1117三極管3.3VSB的5VSB供電從那裡接過來, 一般是直接接ATX#9腳紫色線
現在聚焦在3.3VSB得供電上
敬請先進指教
THX

网友A:
查CMOS電池附近應有一個3pin插座,連接了兩個二極體,一個接CMOS電池,另一個就接至5V/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CMOS電池附近應有一個3pin插座,連接了兩個二極體,一個接CMOS電池,另一個就接至5V/3.3V. ...

查CMOS電池附近應有一個3pin插座,連接了兩個二極體,一個接CMOS電池,另一個就接至5V/3.3V.
還是找不到類似編號L43的雙生二極管或者獨立的二極管, 一個接電池3.0V, 另一個接3.3VSB
類似3pin二極管的東西在電池座底下有2個k72及1個pw1, CMOS-CLR2-pin插座附近有6個k1p
1個k7p
跑線畫線努力中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CMOS電池附近應有一個3pin插座,連接了兩個二極體,一個接CMOS電池,另一個就接至5V/3.3V.
還是找不到類似 ...

"CMOS-CLR2-pin插座",利用峰鳴檔,應可順利找出連線位置.其間回路可能會串接電阻.

网友B:
我遇過1.網卡故障2.整合橋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過1.網卡故障2.整合橋空焊.......

感謝您的指教會慎重參考
THX

网友C:
小弟上傳2張COMS相關電路的圖片
提供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上傳2張COMS相關電路的圖片
提供您參考看看!!

PWRBTSW+有5.0V這部份應該是正常的
電池供電給CMOS 3.0V也正常
現在是找不到ATX#9腳經APL1117三端穩壓器輸出3.3VSB給I/O的供電電路,
它也供電給CMOS以取代電池
我看看圖上有沒有這部份, 有的話就不需要辛苦跑線了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上傳2張COMS相關電路的圖片
提供您參考看看!!

我現在查到Q4/pw1三端二極管, 電池這一路供電正常, 另一路應由5VSB經三極管轉成3.3V供電
即從Q4往前查, 還查不出與5VSB的連結
您有沒有從Q4往前的電路圖, 請再傳給我參考使用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您
我現在的問題是APL1117的輸入端沒有5.0VSB, 跟ATX#9紫色線之間找不到連結?
3.3VSB直接接Q4pw1沒有錯
THX

网友C:
VCC12_DUAL好像是由橋發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12_DUAL好像是由橋發出的.....

我畫了一張實體圖如下;
5VSB---72G極
S極接地
D極無輸出
阻值 D-G 1~ D-S 600 蜂鳴檔
PW1是三端二極管,
輸入1由電池供電
輸入2應有3.3V由APL1117供電
圖上k72場管是否取代1117管, 由D極供電3.3V?
請指教

网友C:
那顆編號應該是Q54吧??
D級無輸出看看是否C152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編號應該是Q54吧??

D級無輸出看看是否C152有問題???

k72編號是Q54
C152是空的, 沒有電容
3DUAL是不是從這裡產生
先謝謝您

网友C:
先量看看R335輸入與輸出端有無電壓
還有Q54的G有無5VSB
Q54的G若無電壓就繼續往Q53追
G若有電壓那有可能Q54故障或是SB_PWOK這部分有短路~電壓被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編號應該是Q54吧??

D級無輸出看看是否C152有問題???

圖上
Q53#2沒電壓
Q54#3也沒電壓
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看看R335輸入與輸出端有無電壓
還有Q54的G有無5VSB
Q54的G若無電壓就繼續往Q53追

先量看看R335輸入與輸出端有無電壓
還有Q54的G有無5VSB
Q54的G若無電壓就繼續往Q53追
G若有電壓那有可能Q54故障或是SB_PWOK這部分有短路~電壓被接地了!!
R335輸入輸出都有5V
Q54G極有5VSB
SB_PWOK是南橋短路了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看看R335輸入與輸出端有無電壓
還有Q54的G有無5VSB
Q54的G若無電壓就繼續往Q53追

SB_PWOK查到南橋邊就不知道那支腳了
Q53的C154, R337是空的
我有s72, 可以代k72嗎
THX

网友C:
線路圖沒錯的話!!有個疑問!!
Q54的D級沒電壓那R335的輸出應該也是會沒電壓才對啊
S72與K72看起來都是N通道~但是不知道能否代用
你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圖沒錯的話!!有個疑問!!
Q54的D級沒電壓那R335的輸出應該也是會沒電壓才對啊
S72與K72看起來都是N通道~ ...

對不起, R334有5VSB, R335沒電壓
THX

网友D:
我不是本科系的,看了你們對這電路圖的動作原理說法,總覺得有錯誤...
個人的見解是...

FET有人稱為"開關管",其動作顧名思義就像是一個開關,S極和D極之間就是一個開關,而G極就是你的手。
此圖中兩個FET都是同樣的接法,S極都是接地,那你說這個開關打開後會是輸出什麼?

兩個D極都有串接電阻到電源,這是為了拉高D極的電位讓它在FET未導通前處於高電位狀態,電路中Q54又受到Q53的控制。
假設3VDUAL和5VDUAL都是正常的情況下,電路動作應該是Q53導通D極電壓被拉低,因此Q54無法導通所以SB_PWOK會保持高電位。
而一旦有某個電壓故障,以你的案例中沒有3VDUAL,判斷5VDUAL的R337又沒裝,因此電路動作就會是Q53無法導通D極電位無法被拉低,因此Q54導通D極電壓被拉低,所以SB_PWOK會是低電位。

所以是因為少了3VDUAL,SB_PWOK就不OK了。

网友C:
所以才要追查R1361或C154(可能短路或故障)
因為如果有電壓Q53應該是會動作
如果有電壓沒動作~那就有可能是Q53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R1361呢??

R1361都沒電壓C154空位
3VDUAL都找不到電壓
3VDUAL不是要從APL1117#2產生出來嗎?
那問題會是沒有3.3VSB?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本科系的,看了你們對這電路圖的動作原理說法,總覺得有錯誤...
個人的見解是...

MOSFET像水龍頭G極是手
3.3V導通Q53, Q54截止, SB_PWOK高電位
問題在沒有3.3VSB?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才要追查R1361或C154(可能短路或故障)
因為如果有電壓Q53應該是會動作
如果有電壓沒動作~那就有可能是Q ...

請問有沒有3VDUAL的電路
OR APL1117連結電路
沒有3VDUAL,
APL1117理應3腳接5VSB進來, 2腳輸出3.3VSB, 1腳接地,
但跑線卻3腳接pw1輸入腳, 百思不得其解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過頭來仔細看您給的圖, 3VDUAL是由VCC12_DUAL經APL1117 降壓而得,
VCC12是開機後才會有的, 所以這個APL1117好像又不是觸發電路中, 提供CMOS以及南橋內的觸發器的電源,
但它又接到三端二極管的第二輸入端, 第一輸入端是電池供電.
通常, ATX#9  5VSB經APL1117降壓為3.3VSB, 提供電源給CMOS以及南橋觸發器
滿足觸發條件;
1. 3.3VSB電源
2. 2.5V以上電池
3. 32.768晶振起振
4. PWR_SW有3-5V
想從另一個1084穩壓管再從頭查
THX

楼主:
跑線查另一個三端穩壓器APL1084電路如附圖
它的動作是這樣
5VSB---W83301GR#6腳----#15腳vdlsb----APM3054N-G極-APM3054N導通---將D極送來的5VSB---
送給APL1084#1---#2腳輸出3.3VSB----PW1-----CMOS/觸發器
現在撿測結果是
W83301GR#15腳接APM3054N==只有1.2V(正常要有5.0V?)
APM3054N S極也只有0.60V給APL1084(正常也要有5.0V?)只導通一點點?
W83301GR 6腳VCC 5VSB進, #15腳也應該有5VDLSB輸出給APM3054N G極以導通APM3054N
使5VSB送給APL1084?
這是否能判定W83301GR故障?
THX

网友E:
按開機鍵PWRSW測I/O輸入#106有5V跳變, I/O輸出#103接南橋有0.20V跳變
南橋到I/O#109沒有信號, 由此研判南橋3.3V供電出問題, 或是I/O輸出只有0.20V, 不能觸發南橋內
的觸發器

這裡感覺是橋的問題
I/O有工作表示待機電壓應該正常,開關有發出高低高信號給IO,IO才會發出pwon給橋,
橋在供電,時鐘正常下,收到pwon信號後,內部電源管理工作,工作正常後,才會發出信號給IO

I/O輸出只有0.20V,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橋工作不正常,IO輸出高電位後馬上被橋給拉低
你看看是不是每次觸發後電壓都不一樣,那就有可能士被橋拉低的
所以先量橋得工作條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開機鍵PWRSW測I/O輸入#106有5V跳變, I/O輸出#103接南橋有0.20V跳變
南橋到I/O#109沒有信號, 由此研判南橋 ...

我現在是聚焦在南橋的觸發器沒有供電3.3VSB上
先確認是否W83301GR故障?
THX

网友E:
這一棵看來是系統主供電IC阿
查供電#5vss #6Vcc
開啟信號#12 s3 #11 s5
電感有無對地短路
Q77應該是上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一棵看來是系統主供電IC阿
查供電#5vss #6Vcc
開啟信號#12 s3 #11 s5

祝您蛇年萬事如意發大財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