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IY 數位電流表

楼主(2013-02-03):
大家好 傻傻的喵 年前大作 先恭賀大家 新春愉快 恭喜新年好

1實驗目的 : 因為傻傻的喵很笨,每次拿太陽能板充電池時總是量完電流就忘記切換
拿著紅黑棒就往電池的兩極摸下去要量電壓,結果燒了好幾個保險絲還燒掉了兩台數位三用電表
所以只好上網找個DIY電流表,自己做一個避免又切錯檔位了

2實驗過程: 先上網找了幾個電路圖 發現原來是要用 ICL7107 做
又去露天拍賣找了一下 ICL7107 從 30元-100元 哇這麼貴喔,我去台中電子街金華問了一下
要120元誇張,後來看到露天拍賣竟然 ICL7106 只要25元不考濾就給它下訂買了四個
等要接線路時慘了,怎麼不會動做後來又上網查了一下原來,
ICL7107 ---> 是用 LED Display 顯示器 輸出
ICL7106 ---> 是用 LCD Display 液晶顯示器 輸出
只好又上露天拍賣找到了 這個 Dot Matrix LCD Display 賣家是 yap968 物品在 台北縣 22元
解決了兩個最重要的零件就開始來做吧, 我自己改了別人的電路圖希望大家看的懂

電路圖

電路圖

在接線路時又發現了原來需要一個負電源(-5V) 怎麼辦呢
如果用 ICL7660 我覺得太貴了 需要 28元
所以我改成了 7805 和 7905 搭配這兩顆加起來才10元 但是輸入電壓就必須大於8V

3 列出零件表 :

IC : ICL7106CPLZ 40pin  它的 DATA 網址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647/2/ICL7106.html
       ICL7660
       L7805CV
       L7905CV
顯示器 :   LCD -S3X1C50TR 40pin 它的 DATA 網址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CD-S3X1C50TR-B.html
電容 : 100p(101) , 10n(103) , 100n(104),220n(224),470n(474) ,10uF 兩個電解電容
電阻 : 220, 47K , 15K, 10K,100K. 0.1/5W,10k可變電阻

4 實驗成果

5實驗討論: 顯示器的 小數點第一位應該要接起來才能顯示為0.47,所以我沒接到
如果改成電壓表的話,小數點就要變到後面那個它可以顯示小數點一位
最重要的是 等過陣子我再來學習自己洗電路板製做將它做成成品

請大家注意安全,雖然說 這個電路可以量到5A 電流但是請大家不要冒險
非專業人士,像傻傻的喵只是量不到1A-2A 請大家千萬不要開玩笑量到5A也
(不要去試AC交流電) 危險而且會壞的

网友:
"所以我改成了 7805 和 7905 搭配這兩顆加起來才10元 但是輸入電壓就必須大於8V",最好是輸入14V以上,才能確保穩壓IC動作.或使用OPA將單電源轉為雙電源亦可.

楼主:
安安 回應上面大大的鼓勵與指教
我試的結果好像 8-9V 就能動作了
7805和7905好像要9v以上才能動作是嗎
還有 顯示器第8腳(DP1) 應該給它接220電阻
這樣就會顯示0.47(單位就是A)沒有接到所以變 047
這是我測一下手機充電電池的電流
有發現那個充電座嗎我在另一個版有發表喔
而充電電緣 用 LM317做了一個定電流在旁邊本來是設定500mA
怎麼量起來變47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安 回應上面大大的鼓勵與指教
我試的結果好像 8-9V 就能動作了
7805和7905好像要9v以上才能動作是嗎

1."7805和7905好像要9v以上才能動作是嗎",此類線性穩壓器至少輸入端電壓需大於輸出端電壓2V以上,才能有穩壓效果.且其輸出端一定要接濾波電容才能確保正常工作.你在圖中使用了2個穩壓IC,故輸入電壓>14V.

2.另pin35,36為滿刻度讀值調整,你的外部連接5V參考電壓,已並非固定5V電壓,會量到多少電壓也不一定了.

网友B:
這東西主要是檢測電阻誤差
換準一點才會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7805和7905好像要9v以上才能動作是嗎",此類線性穩壓器至少輸入端電壓需大於輸出端電壓2V以上,才能有穩 ...

用9V的長方型電池  因該也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9V的長方型電池  因該也可以吧

原版主使用了2顆穩壓IC,故9V電源是不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東西主要是檢測電阻誤差
換準一點才會準

1.不錯,該轉換電阻基本上是要使用誤差較小的電阻.但這是電流表,是用來測外部直流電流的.
2.文中的'這東西主要是檢測電阻誤差",若指的是電阻計可能較適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版主使用了2顆穩壓IC,故9V電源是不足的.

那這樣子  還挺不方便的

楼主:
安安 傻傻的喵
剛剛去試了一下, 回應一下9v 是不是足夠看看結果吧
這是使用12v電源量測9v電池

這是用9v當電源量到的電池電壓

補上 量電壓 的電路圖

网友:
7107跟7106好像不一樣耶
不只是顯示屏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安 傻傻的喵
剛剛去試了一下, 回應一下9v 是不是足夠看看結果吧

1.請留意ICL7106所需供電為單電源9V即可.ICL7107才需正負雙電源供電.
2.你在圖中的9V電源後端,又多加入2個穩壓IC,卻又因穩壓IC未能正常工作,此時穩壓IC的功能,只剩下壓降電阻功用(可自行實驗驗證).可假設從此兩IC輸出的電壓剩8V,就像一顆9V電池用久之後剩下8V之意,故此電路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意即本電路是不需加裝穩壓IC,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話說現在一個三用電錶 200元有找  !!

如單純用 diy 的角度來看是蠻好玩的 !!

网友:
認同使用"獨立"9V方型電池,接入+-5V的兩腳即可。即不需使用7805/7905。

楼主:
哇 剛剛又去看了一下 ICL7106 的 DATA 資料 真的是直接用9V 電池就行了耶
ICL 7107 需要 +-5V 好像是LED Display 的電壓問題是嗎
不過大家都沒發現
我是用12V 電池在做電源,所以還是透過7805跟7905來降壓一下比較好吧
必竟5V電壓比較容易製做,9V的話比較不常用
我一開始找到的電路是用 ICL7107做的所以才會使用7805跟7905
有了前輩和各位專業人士的指導,讓我了解不少 謝謝大家
那我應該改電路嗎 把 +-5V 改成 +-9V
至於前面說的三用電錶一個才200元,但是這個DIY應該不用到100元吧
之前就是燒了兩個數位電錶才想說DIY一下 .. 實驗目的已經說了

网友:
買傳統錶頭--------------------------不是較簡單

楼主:
我找不到100元以下的指針錶頭阿
如果你找的到的話幫幫忙
而且露天的成品也都要上百元,當然有更便宜的
不過DIY比較有點成就感,不幸燒掉了也比較容易再做一個
這個實驗總花費 ICL7106 $25 , LCD Display $22 , 電阻和電容 去廢板找
或是 去材料店買 應該全部不用30元 7805 和7905 聽說可以不用了
所以總花費不到100元 (當然沒有算運費啦,網購運費也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剛剛又去看了一下 ICL7106 的 DATA 資料 真的是直接用9V 電池就行了耶
ICL 7107 需要 +-5V 好像是LED Di ...

1."必竟5V電壓比較容易製做,9V的話比較不常用",實際上9V方型電池是容易獲得的.他並不需要穩壓的9V的電源,只要不低於IC最低工作電壓即可.
2."我是用12V 電池在做電源,所以還是透過7805跟7905來降壓一下比較好吧",若是輸入較高電源,只要使用1個7809即可達成.

网友:
1實驗目的 : 因為傻傻的喵很笨,每次拿太陽能板充電池時總是量完電流就忘記切換
拿著紅黑棒就往電池的兩極摸下去要量電壓,結果燒了好幾個保險絲還燒掉了兩台數位三用電表
所以只好上網找個DIY電流表,自己做一個避免又切錯檔位了

當你決定要玩電子時,那就已經決定了必會燒東西的情形,當然不是只有你,幾乎所有玩電子的都會,只是燒得多與燒得少,或者有些地方不該燒的也燒,燒東西的同時也換來不可多得的經驗.

電錶轉錯檔位燒壞電流檔,電阻檔,也是常有的事,電錶內多裝保險絲可以讓你損失較少,上個月去零件行買零件,就遇到有人要19Ω的電阻,可想而知是以電阻檔測量電阻後,再去量電壓時卻未轉到電壓檔位,所以被測量的電壓燒壞了回路裡的電阻.

网友:
小弟曾經用電流檔直接量電池電壓
當然,銅線直接燒斷
現在iICL7107降那麼多
記的高中時一顆好像要2-300
小弟也有庫存2科
後悔當時沒順便連7106也摸回來

网友:
現成的產品可能比較便宜
但自己動手做的精神也是很可貴的
有些事情很難用價格數字衡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剛剛又去看了一下 ICL7106 的 DATA 資料 真的是直接用9V 電池就行了耶
ICL 7107 需要 +-5V 好像是LED Di ...

使用ZENER DIODE 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