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eeepc 701 不開機

楼主(2013-02-03):
箭頭下方  那顆3級管  有人知道型號嗎??
碰 辜 看不到型號
請大大幫忙一下

原圖 轉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highlight=701

网友A:
應該是 AP2301 就可用.. (P-MOSF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AP2301 就可用.. (P-MOSFET) ..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AP2301 就可用.. (P-MOSFET) ..

我上面看到他開頭  是   N1.....

我看看周圍的  上面寫N16C

SMD   這要怎看呢???

网友A:
零件上編號廠家一批批的料件都會不同
你那顆料跟你引用的這張圖所燒毀的那顆是同一顆料..你看看就是那顆(不要說那顆也看不出來吧)..
只要找 P-MOSFET 的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上編號廠家一批批的料件都會不同
你那顆料跟你引用的這張圖所燒毀的那顆是同一顆料..你看看就是那顆(不 ...

感謝大大細心說明   恩  是同一顆
我怎沒注意到呢!!

网友:
換上能修好才是OK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