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panasonic TX-32LX800H液晶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3-02-03):
家里的panasonic   TX-32LX800H32吋電視使用中自動關機,接著發開“嗒嗒”聲后又自動開機,2-3秒鐘之后又自行關機,如此幾次之后就無法開機,無指示燈,機子已拆開,請各位前輩指教,謝謝!

网友:
這台很高檔ㄋ日本原裝進口貨

楼主:
4年前購買,請問應該如何維修?

楼主:
檢查過電源,電源沒有問題,但是無法開機,懷疑問題出在這塊板,請各位前輩出手幫忙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過電源,電源沒有問題,但是無法開機,懷疑問題出在這塊板,請各位前輩出手幫忙多多指教 ...

這塊板-->就是電源板~~是它出問題~~怎麼說電源沒有問題?

网友:
保險絲有無燒斷了?
各點電壓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檢查過電源,電源沒有問題,但是無法開機,懷疑問題出在這塊板,請各位前輩出手幫忙多多指教 ...

黃色變壓器及周邊MOS都有過熱跡象,

可以從這裡先查起,看你的基本功練好了沒,若是沒練,送修吧!!!

网友:
無指示燈...要先查電源板

至少也要先恆亮電源燈才能做下一步!

加油

网友:
此類電源回受複雜.
先從電阻及繼電器查起.
若無異常.建議送修.

楼主:
各位前蜚,電壓數據稍后提供,還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黃色變壓器及周邊MOS都有過熱跡象,

可以從這裡先查起,看你的基本功練好了沒,若是沒練,送修吧!!! ...

請問大大 所謂的基本功指那些? 小弟也非本科系 可否給個方向 我也想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 所謂的基本功指那些? 小弟也非本科系 可否給個方向 我也想練一下  ...

想學基本功的話,先到論壇各大版面全面爬文,功力增長多少要看你消化的程度,

有問題再上來提問.......

要有耐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學基本功的話,先到論壇各大版面全面爬文,功力增長多少要看你消化的程度,

有問題再上來提問.......

嗯嗯 收到~ 正在慢慢消化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 所謂的基本功指那些? 小弟也非本科系 可否給個方向 我也想練一下  ...

所謂基本功就是要先學會認識零件,要會測試及使用測試工具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