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筆電面版是否能修復??

楼主(2013-02-03):
請教各位大大!!
我有一台筆電螢幕下方會出現花屏+抖動!!畫面如下

花瓶+抖動

花瓶+抖動

(面板型號~~LP141wx3 tln1)
以測試更換過別的面板,但不會發生花屏或抖動!!
如果可以修復的話應該朝哪個方向??
還是不值得去修??
懇請各位大大指教~~謝謝!!

楼主:
eson0724大大你的意思是已經不能修了嗎???

网友:
據了解,LCD看到橫線好像就是沒得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大你的意思是已經不能修了嗎???

只有換面板一途了?????

网友:
出現橫紋的左右兩邊(面板邊框)有重壓或是破損嗎?
裡面的面板(IC)有損傷導致!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出現橫紋的左右兩邊(面板邊框)並無重壓或破損!!
bigger12大大妳說有面板的IC損壞,我貼一下裡面的電路板的圖!!
可以指出是哪個IC損壞嗎??

123-1

123-1

123-2

123-2

123-3

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