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公板程序

楼主(2013-02-04):
請問這次團購的公板,板上大大提供下載的驅動程裏
General_1680_1050_VST59_03B 這二個檔案是否為22吋屏1680*1050的7鍵與5鍵用的通用程序?
是否為不分面板型號都可用呢?

网友:
除非剛好有經手相同的規格
否則
應該沒有人可以給你確定的答案
可已確定的是,要選擇相同解析度的韌體

只要屏線的電源接腳沒有錯,就可以刷韌體進去測試
如果程式不對的話,頂多只是不顯示,或顯示不正常的畫面

楼主:
感謝雄爸的回答
我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