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HP 1702畫面閃爍(疑似電源板問題)

楼主(2013-02-04):
學校拿一台螢幕請我檢修,主訴是沒有畫面
但回來一測試發現是一閃即滅,然後就無窮循環(POWER ON後,電源綠燈亮,畫面出來一秒就滅掉,電源燈也滅掉...就這樣一直循環)
插上電源還未開機時,就可以隱約聽到"嗯"聲,感覺很像來自於主變壓器發出來的
上面看得到的電解電容都已經更換

我是懷疑IC801可能是主要兇手
IC801為SG3842GD,只能找到SG3842G的資料(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40/ETC/SG3842G.html
對照裡面的參考電路,也可以在這片電源板上90%對照出來

我先把高壓側的幾個數據貼上來
感覺800*600根本看不到數據ㄟ?
電源板型號:PTB-1355

网友: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网友A:
如果把負載~面板~高壓燈拔除!!或高壓開路~
按鍵有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外皮損傷~~~
我拆另外一塊板子的大電容~~~(雖然拆前拆後DC電壓、連波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負載~面板~高壓燈拔除!!或高壓開路~
按鍵有無問題!

面板我本來就沒有裝了
高壓板端的主電源保險絲拆掉(通往高壓區段的保險絲)
所以我的問題描述就剩下很單純的AD+PI(但高壓可以不理會,沒通電)

接AD純粹是為了要ON/OFF而已

网友C:
確定開關是好的嗎? 怎麼看都像是開關一直短路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定開關是好的嗎? 怎麼看都像是開關一直短路的情形~~~

哈!!既然大家都覺得像開關~~~
那等等我就去換開關先....

楼主:
剛剛換了!!結果依舊...

但我忽然發現我沒表達清楚
就算把P/I板連接AD板的線路拆掉,只要AC電源一送進去
那個"嗡嗡 或是 吱吱"聲就會出來

楼主:
我是在懷疑7N60B MOSFET可能有問題
才會在待機時也造成電源板吱吱叫
啟動後無法持續工作(POWER ON/OFF的循環)

翻了抽屜,只有11N60C3 的MOSFET,看了一下兩顆元件的資料
腳位一樣,11N60C3的特性似乎又比7N60B來的好?

但比較少做MOSFET的更換(代用)
能請前輩們幫忙分析一下嗎?

HP 電源板上的MOSFTP 為 7N60B:http://dalincom.ru/datasheet/SSS7N60B%20(7N60B).pdf
我抽屜裡面的備用料件為11N60C3:http://www.infineon.com/dgdl/SPP ... 7a6011638a2fdee01a3

簡單整理如下
7N60B VDSS=600V、11N60C3 VDSS=650V
7N60B ID=7A、11N60C3 ID=11A
7N60B RDS=1.2Ω、11N60C3 RDS=0.38Ω

假如我沒有判斷數據錯誤,理論上11N60C3可以直接代用對吧?

网友:
一次側內的電解電容有換了嗎?

楼主:
一次側的都換囉。。。。
我有先把比較簡單的零件作更換,寧可錯殺。。。哈
除了120/400v電容是拆機品,其他都新品。。。

所以才開始懷疑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側的都換囉。。。。
我有先把比較簡單的零件作更換,寧可錯殺。。。哈
除了120/400v電容是拆機品,其他 ...

1.MOS管S級的電流偵測電阻數值正常?
2.大電源濾波電容左側那顆大瓦數電阻的焊點OK?

楼主:
主要焊點我都補焊過了。。。

您說的S級電阻是那一棵,比找範本電路上的組件,大小電組我都解焊測過阻值,目前還沒發現有異常的
===========
回到家看了一下,S極往前找有一顆大約1/2W的電阻,綠藍銀金,應該是0.67Ω,電錶量到0.6,看來是正確的

現在只剩裸板放在工作台上,插電就會有那個聲音(聲音比較像是高壓放電的那種吱吱叫,但卻不是從點燈的高壓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焊點我都補焊過了。。。

您說的S級電阻是那一棵,比找範本電路上的組件,大小電組我都解焊測過阻值, ...

此為0.56歐姆電阻.在其右側較大瓦數電阻(尖峰吸收電阻?),其背面焊錫點有些怪怪的.(去錫重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為0.56歐姆電阻.在其右側較大瓦數電阻(尖峰吸收電阻?),其背面焊錫點有些怪怪的.(去錫重銲) ...

~~~我算錯了(確實是0.56,所以我拆下來量是0.6,只能假定電阻正常)

不好意思
能不能指點一下您覺得哪些焊點怪怪的....
大顆的電阻我都已經解焊重焊了、電容全部更換、有兩顆8pin的IC也解焊重焊、主變壓器解焊重焊、MOSFET/三隻腳的二極體我也解焊重焊過,其餘一些比較小的零件我就沒有全部了....

网友:
二極體~~~部分補銲試試

楼主:
也補焊過了。。。

网友E:
有燈管可以外接測試嗎   燈管高壓漏電  也會這樣喔  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燈管可以外接測試嗎   燈管高壓漏電  也會這樣喔  給你參考

感謝您~~
在前面就已經有描述,是空載測試
沒掛面板、沒掛燈管....純PSU就有問題

楼主:
後來在腦袋打結的情況下!!
一直想不出來異常電壓的來源
我就跑去找ciko.ciko(他是我的學生也是我的朋友)

在兩個人腦力激盪下,終於順利找到一顆電阻是兇手...
因為阻抗變大造成回授電壓的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