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獨立裝設電表請益

楼主(2013-02-04):
是這樣的,小弟最近會與同事在外租屋,目前想租大樓,大樓房間格局大多是2房.3房不一定

小弟想在其中一間房間裝設一個獨立電表以便每個月釐清電費度數,問題來了:

1.我是該買單相二線220V用還是單相三線110V/220V用?(房間有冷氣)

2.我看單相二線220V只出兩條線,而單相三線110V/220V出四條線,兩條220V用,兩條110V用,是這樣嗎?

3.無熔絲開關箱裡的開關如果要判別是否為那間房間的開關,是不是要先將那間房間的燈全部打開再去關
  開關才知道?

4.接法怎麼接?小弟本身讀電子相關本科也有一些觀念,但是實在不曉得該如何在一間房子內的其中一間房間裝獨立電錶

5.該買30A就好還是買50A?一間房間30A是否已足夠?(目前看是一台冷氣+2台電腦+1台電視+1台冰箱)

(圖一)目前小弟套房內的開關箱,圈起來的2條紅線是否為220V線?它是否就是(圖二)那兩條紅線?

(圖二)圈起來的2條紅線是否就是對應(圖一)接在50A總開關上的線? 那另外兩條白線是接在?

只是想搞懂該如何接法,畢竟自己是學電的,很懊惱當初怎麼不去學水電

在此謝謝大家啦~~

网友:
那兩條紅線應是220V
電表設計不管哪一條火線有電流就會運轉

我常見水電師傅的配線

紅黑-220V
紅紅-220V
黑黑-220V
黑白-110V
紅白-110V

三相220V除外

好像是這樣

网友:
電表量量看如何?

网友:
基本上~家用的配電盤線很好分~
因為一定是拉單向220V進來~然後再搭配一條中性線這樣就可以降成110V
可以去借看看有沒有勾表然後在用電尖峰時段下去測量看看整個套房用電的電流是多少安培
看了一下你的圖進來的線似乎是8mm的還是5.5mm的?因為如果用電尖峰安培數接近電線所容許的安全電流那可能要想辦法克服不然久了會有危險~
後面有三個1P 20A的NFB應該其中有一個是控制照明器具的(一般線徑大約都是2.0mm&1.6mm)~你可以試看看關到哪一個電燈會熄滅
至於獨立電表~要看你的冷氣噸數決定因為一般大約都用30A就夠了
但是如果同樣價錢其實可以買50A如果以後要再增加就不用換電表了~

网友:
一般家用的配電迴路,通常只有專用插座才會有獨立的迴路 (冷氣)
照明&插座 鮮少會有依照不同房間而有獨立配線
如果方便的話
建議你先確認每個NFB所對應的迴路,再思考該怎麼追加電錶

第一張圖的NFB由左至右排列
1:2P 總開關
2:2P 220V開關(冷氣)
3:2P 220V開關 (電熱水器)
4:1P 110V插座
5:1P 110V照明
6:1P 110V插座 (浴室專用-漏電無熔絲開關)
以上配置為個人推估

网友:
配電箱配電大概是這樣
主臥冷氣開關有改過
說是熱水器是很可能
漏電迴路開關是之後加裝的
很可能是熱水器專用的

想加裝分表只能在分出冷氣部份
硬要加裝的話只能裝在房間內冷氣附近
建議單相220V20A就可以了
另外冷氣並無配接接地線
想分出110V電壓恐怕很困難

電燈插座因是全屋共用就無法分了

网友:
沒錯,一般住家室內配線幾乎沒看過1個房間1迴路的,
都是若干房間同一照明迴路,共用牆壁兩側插座也通常是同一迴路,
所以在裝電錶之前要先查清楚迴路走線狀況,將線路分清楚之後裝電
錶才有意義。
有220V與110V負載時,必須選用單相三線式電錶,與單相2線式接線
都是兩進兩出,但內部電流感應線圈不同,拿單相兩線式當單相三線式
使用會造成計量錯誤。

网友:
雄爸爸所言即是.值得參考n_027|冷氣電源好處理.電燈插座比較麻煩n_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