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二代 BR886A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大電容顯示問題

楼主(2013-02-04):
請教有使用二代 BR886A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的朋友們,以下是一位跟烏骨雞學姐買測試儀後的問題,我也沒用過,請問這是新品不良嗎?

之前有向您購買〝二代 BR886A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過年快到了比較忙比較沒有時間來測試,剛剛測試了向您購買的一些新的電解電容,如果容量在1000uf以下都能顯示等效容量數字穩定不會亂跳動,但如果測試1000uf以上的電解電容,如1500uf、1800uf、2200uf....等電容,為何電容的等效容量都在〝幾十uf〞與〝幾百uf〞這兩個數字來回跳動,無法顯示至〝一千幾百多uf〞或者〝二千多uf〞與測試電容相接近的穩定數字,所附測試用的鱷魚夾我也是插在CX與COM這二個插孔上,開機後也是按〝電容〞鍵一次液晶顯示幕也是顯示在第一段的位置,請問是我的測試方式錯誤嗎?還是這台BR886A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新品不良呢?

网友:
會。

不過經過我測試,是夾太久才會。量電容應該不用夾這麼久。

(個人猜測應當是運算方式導致。量電容只要數值出來就行了,不用夾那麼久。)

网友:
還有,附帶說明。

我是拿體質差一點的電容測試的,體質好的電容我等一下再試試。

网友:
我測試是都很正常 (夾上去拍張照的時間)

网友:
體質好的電容也一樣。

跳動頻率滿固定的,應當是切換吧!!

不過經測試,跟大容量容值相比,跳動的範圍算還好。大約二、三十uF,不影響好壞判斷。

不至於無法顯示上千uF。

网友:
這一段!!
如果測試1000uf以上的電解電容,如1500uf、1800uf、2200uf....等電容,為何電容的等效容量都在〝幾十uf〞與〝幾百uf〞這兩個數字來回跳動

應該是電容不良?? 可以用示波器測看看濾波效果看看??

网友:
經eson0724提示,我去拿故障電容測試。得到一點還不能百分之百確認的資訊。

就是容值變小劣化的電容,基本上跳動不會太激烈。(一、二十uF在跳)如果從1500uF劣化成1200uF,算小跳動。如果從1500uF劣化成150uF,算不會跳動。

但碰上比較激烈跳動的是容值變大。兩顆3300uF,一顆量到6千多,一顆量到3千700多,都在一、二百uF在跳。

故猜測電容容值變大劣化會跳動激烈。容值變大的電容比較少,其他人可以試試是否真是如此。

楼主:
我這裡剩下3台,全部拆來試,測10個日本黑金鋼2200uF/16V,數值都是在2200uF~2280uF之間跳動。

网友A:
這台會亂跳數值的部分,其實不必太介意,只要基本的能量到就行了??

因為這台的精準度設定的本來就不高,所以誤差相對就會比較大一點,接觸不是很好的時候

亂跳的幅度也會相對變大,所以說明書上也建議用附帶的短夾做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會亂跳數值的部分,其實不必太介意,只要基本的能量到就行了??

因為這台的精準度設定的本來就不高,所 ...

我這裡還有3台,三台都一樣會跳,賣東西就是要這樣,客戶有疑慮我們換就是了,不過我跟烏骨雞學姐說了,這幾台賣完後,我就不想賣這台測試儀了,因為售後服務問題很麻煩。

网友:
我使用上還好。

不過大家是否有發現在包裝上,有 A B C .. 等,可能是還有後續 “發展” 吧?

>_<

网友B:
wish大~~
一台含運費多少錢?我想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
一台含運費多少錢?我想買

1台含運1160元,目前剩下2台,有興趣請找烏骨雞學姐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台含運1160元,目前剩下2台,有興趣請找烏骨雞學姐買。

了解了~~
感謝

网友:
我認為是測量線材問題,我以前有買其他電容表,就曾經拿到短的測試夾,但是只要用這測試夾,就是一直有數字跳動狀況,後來我直接拿三用電表的線加鱷魚夾,去量測就很穩定,這次買的我是沒發現這問題,可能是線材拿到的剛好沒問題吧,一般會跳動不是電容問題就是線材問題比較多,雖然線材過長不是很好,因為線材等於電感,一般長度來量測應該是沒問題的。

网友:
按理說測試時間越久,數據應越趨穩定.會讓數據產生異常漂移可能原因如下:
1.測試信號微弱,易受外部空間60Hz干擾.可加金屬盒將此儀表罩住試試.(若為外部干擾,一般線材需採隔離線)
2.待測物為發熱體,通以大測試電流時,因本身會發熱造成自身電阻改變.此時測試時間便要盡量縮短.但此例並不適用.

网友:
把線打開來量看看
說不定是因為線纏在一起
互相干擾到了

网友:
這表本來就會有少許誤差!!不然一台才1100~~要比一台LCR儀器就不用混了@@最少差50倍以上~
而且檢測頻率是個問題!

网友:
測試十顆3μ運轉電容,全部都指示2.2μ
不知是儀表還是電容上的誤差?

网友C:
這款測低容值要換第二檔會比較準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款測低容值要換第二檔會比較準一點

電容二檔被誤導,狼大真是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