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如果不拆主機板能換電解電容嗎

楼主(2013-02-04):
家裡電腦主機版電容爆了
想自己換--------可是不想拆主機板
有沒有簡易方法--------

网友:
主機板不從機殼拆下要換電容, 有點困難吧??
又不是變魔術, 能隔殼拆修...

把板子請出來吧, 順便可以清一清風扇的灰塵!!

网友:
有啊!
就是把主機直接換掉

楼主:
想說機器很舊-------------------------不換電容也可以動作
換掉可以用久點
我直接把電容剪掉-------------------------------------------一分鐘就ok

网友:
想修理就不要怕麻煩????  拆主機板也才幾顆螺絲、幾組接頭,不算困難吧???

凡事都有一定的步驟、程序,要跳過的結果就是要準備付出相對應的代價???

网友:
不拆主機板能換嗎? 簡易方法 換台新的

楼主:
主要是我的烙鐵都是很差低瓦的
溫度不夠高
要拆電容的很難
拆下來那兩個洞就不通了
看來要修還是要買控溫烙鐵
東西都送光了連示波器也送了
家裡沒地方修東西---------都用書桌修理--小朋友沒地方讀書

网友:
電子街一支百來塊的60W烙鐵就很好用啦,
雙腳補錫,
再同時加熱兩腳,
練一下就很好拆了,
加上吸錫線跟錫油會更好用喔.

网友:
這麼剛好,方才跟 6.3v 1500uf 奮戰過而已 >3<

楼主:
以前都用吸錫槍
吸錫器很久沒用用
不過我知道主機板很難吸

网友:
我拆電容不用吸錫器的,直接融錫拆下,再裝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主機板都無鉛很難吧
不然就要用高功率烙鐵

网友A:
關電 直接拔掉故障電容 遺留下來的兩根腳再把新電容焊上 注意極性
搞定收工

楼主:
剛弄腳不吃錫
磨好久才上錫
換好了
以後還是拆主板較快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關電 直接拔掉故障電容 遺留下來的兩根腳再把新電容焊上 注意極性
搞定收工 ...

這招好用,改天也來試看看.......

网友:
今天又學到一招,不拆板換電容
哈~虧大大想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