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W2240 led螢幕下方 背光一節不亮

楼主(2013-02-04):
一年機

出現這種情形

如沒有保固卡  也可以免費送修嗎?

有保固內就送修省麻煩  如不行就要自己動手了

网友:
只看出廠日期 序號 不需保證卡

网友:
只有更換面板一途
找(原廠)部要動手喔

网友:
現在的"保證卡",形同虛設 (很想說跟垃圾沒有兩樣)

原廠:是看該台LCD背後貼紙的出產日期為準,他才不管你"保證卡" (更別說保證卡 or 保固卡 是否有蓋章或無蓋章)

反而是"發票",這東東不能丟~~~原廠是看"發票"為主~~~~只要是保固期有爭議~~一率多是以發票為準

Why?. 因為原廠只會有出產日期資料~~並不會有賣出日期資料(因為天曉的經過幾個經銷商轉賣),因此只要你有該台LCD當初購買的發票~~~就是以該發票日期為準!

网友A:
LED背光也沒比較好..要換背光更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背光也沒比較好..要換背光更麻煩...

沒錯!市場上一大堆...以後有的忙了

有發票的話OK以發票日期為準!如無則以後面序號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