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1 液晶電視 T-CON T370HW02 顏色異常

楼主(2013-02-04):
BenQ SH3741 T-CON T370HW02
故障畫面如下圖

畫面1

畫面1

畫面2

畫面2

己經有換過 AS15-F ,故障原因相同.
有拆另一張正常的面板用這台機器去測,機器本體A/D,Power是正常的
故障問題在T-CON

後來ledtv大提供進工廠模式的方法.
進去後,發現紅色特別低.
試過好多方式都無法調整.
重置也沒用.
重置回來的還是一樣
如下圖

顏色異常

顏色異常

其T-CON 的版本資訊

版本資訊

版本資訊

在其設定中,無法對其中一色做修正.
請問先進,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解決?

楼主:
用程式來測試.
發現在全白畫面下,只會顯示全黑的狀況.
用全黑畫面下,只會顯示全白的狀況.
不知道那裡有問題?
機器己經停在家中半年了.
還找不出頭緒.
我是還有同一張T-CON.
只是,那張是用在42吋的.
在37"上的這張T-CON資訊不正常的狀況下.
不敢直接換過去.

网友:
如果照你所說,那我會先換記憶ic後再進入試試重置!

网友:
24C先換再開始查吧

楼主:
要更換24C64W1以後,
再用重置來取得新資料嗎?

网友:
負片現象...
T-com的問題,跟24C沒關係啦
另一顆 SO8資料跑掉, 燒一燒就好了..

楼主:
有資料可以提供嗎?

网友:
你不是有一塊 42吋的 T-com ??
SO8 拆下來試試看就知道啦!!

楼主:
T大,我還找不到在那裡說?加上最近過年回收的東西太多,沒時間搞...........

网友:
借用 Kaijay 圖片..

圖片左下腳在連接器旁有白點的那顆 SO8

楼主:
喔,是那一顆喔.那37吋跟42吋能共用嗎?

网友A:
有空拿給我修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拿給我修理好了...

不知大大住在哪??

网友:
新北市新莊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