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L30 升級了U T2600主頻少了為何

楼主(2013-02-04):
機原用cpu cm420 1.6/1m/533,主機板晶片組 ATI RS400/RC400/RC410 升級T2600 2.16/2M/667 在BIOS看主頻得1730M,用CPU Z軟體測得主頻800M,而FSB 533,少了很多,是CPU問題,因是二手
還發覺ram又少了 機用二條ram 1g+512m,在bios看得1406m,在系統內容顯示ram 1.37g,為何
請各位指點謝

网友A:
CPU的部份,
都是插電的情形下測的?? OS內有沒有設定電源管理為一直開啟??
是不是CPU降頻跑省電模式了???

RAM的部份,
1406Mega Byte/1024=1.37Giga Byte 沒錯呀~
電腦的Mega到Giga進制是1024為單位, 不是以千為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的部份,
都是插電的情形下測的?? OS內有沒有設定電源管理為一直開啟??
是不是CPU降頻跑省電模式了???

主板晶片組是ATI RS400/133,因查不到,這主板可支援到FSB 667嗎

网友:
廠商限制住了FSB只跑533,除非你能解除限制.....其他就如你得到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