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熱壺手切/溫切開關(已解決)

楼主(2013-02-04):
MIC產品,這類形稱做養生壺握把開關手動開起後,煮沸時會自動由溫度切斷
這支壺診狀,水燒乾都不會自動切斷電源

除非用手動切斷握把開關
整組內無溫度保險絲或終極保護開關,有危險隱憂

拆下分解手切/溫切開關,清理圓形簧片上積垢

裝回

燒水,仍然無法自動切斷,請教怎麼取得此開關?
開關上標示:
SUNLIGHT
SL,SLD-103B
10A 250V~
CQC
V006871

网友:
多清幾次清到接觸電阻小於10的時候再裝

网友A:
或者是溫度開關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溫度開關失效了

快熱壺已經普及各旅館業
早上客人取走一件(免費),下午進來這件連比對機會都沒
這壺只有單一簡約開關,是複合式~

网友B:
popcorn兄:

由照片研判,其作用方式如下:水煮沸時,蒸氣由握柄上方空腔對開關加溫,開關中的雙金屬變形牴觸到開關外蓋圓片,使其往關閉方向彈開。

失敗原因:開關中的雙金屬變形、造成其加溫變形後的長度不足以將開關推到off。
處理方法:將雙金屬折1下角度,使其加溫變形後的長度足夠推動開關到off。

測試方法:找出該雙金屬片(應該在開關中、圓形金屬片下方),靠近烙鐵加溫,觀察其變形方式,即可完全了解其作用...

楼主:
醬兄真是博學,你指導的方法我會試看看,是為了學習
這產品有火災隱憂,可能兩岸的法規有所不同
無終極保護的產品,還是選擇原件更新較宜~

网友C:
快烧壶、咖啡壶、电热水壶专用温控开关SLD-103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id=7202008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烧壶、咖啡壶、电热水壶专用温控开关SLD-103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25.iYRGW ...

感謝fks,果真有賣SLD-103B温控开关,可惜在對岸
不知有沒有人願意引進零售~

网友D:
个把月前也买了一个这样的水壶,蛮好用的,但烧开时沸得厉害,蒸汽冒得那个大啊!直到蒸汽穷冒才自动切断电源。后来干脆在蒸汽大冒前就手动关闭开关,不仅节电,而且室内水汽也少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把月前也买了一个这样的水壶,蛮好用的,但烧开时沸得厉害,蒸汽冒得那个大啊!直到蒸汽穷冒才自动切断电 ...

台灣品牌約1000~2000 日製有到5000台幣
110VAC電流多在7~9A,使用延長線要小心
澳洲旅館多採用MIC產品,這產品不知祖國價位?

网友:
RE:

引用 楼主:
台灣品牌約1000~2000 日製有到5000台幣
110VAC電流多在7~9A,使用延長線要小心
澳洲旅館多採用MIC產品, ...

比台湾的价格便宜,我买的是苏泊尔的,价格130人民币左右,相当于近650新台币吧。不锈钢外壳、内胆,1800w的功率,1.8L的容量好像。
更便宜的也有,大约50~100元人民币,质量么就次许多。
这东东烧水快,想喝个热水不会等很长时间。

网友:
煮方便麵應該很快....

台灣有些材質是塑膠內膽看了就不敢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corn兄:

由照片研判,其作用方式如下:水煮沸時,蒸氣由握柄上方空腔對開關加溫,開關中的雙金屬變形 ...

客人不想花錢買新壺
參考醬兄的方式,圓片下方有一根2mm像原子筆尖的電木凸銷
融化塑膠包覆墊高成2.2mm,
用400番輕微打磨至2.1mm,指尖輕推即可切回開關
裝機測試,完修,煩請版主更改標題[已解決],感謝!

网友:
恭喜完休感謝popocorn大分享

网友E:
喔~真是太厲害了!
原來這可以這樣子修復
因零件取得不易...大多就給它判下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喔~真是太厲害了!
原來這可以這樣子修復
因零件取得不易...大多就給它判下課了 ...

我只會禱告,這是融化塑膠在修護上的應用
最近有兩個完修應用

電池蓋扣皆斷,脫離

扣鈕與電線斷離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定(已解決)~

网友F:
完修...恭喜啊..
對岸的東東...還是要有一些維修能力..才能買啊

楼主(2013-03-07):
引用 网友F:
完修...恭喜啊..
對岸的東東...還是要有一些維修能力..才能買啊

中國品諾Pinoh小家電台灣有不少
膠殼密接度很扎實,不好拆卸
遇到的都是SW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