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晶工牌 JK-169L 溫熱開飲機 不會熱且有持續異音 維修

楼主(2013-02-04):
型號
內部構造
電熱片規格
拆下電熱片
電熱片故障(黃色共線已斷路)
待換上的電熱片
固定電熱片
再來解決控制機板
47uf容值0.001
100uf容值0
收工

网友A:
老大,不拆內膽,控制板怎麼取出來~
指導一下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不拆內膽,控制板怎麼取出來~
指導一下捏

從前面面板下方熱水和冷水出口中間靠內側, 往上壓的同時, 往自己的方向拉出即可拆下前面板

网友:
順便抓小蟲蟲

网友:
電容阻值為0 會不會是因為裡面高溫,導致電容電解液乾了

网友B:
恭喜ledtv大完修請問電熱片要如何購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ledtv大完修請問電熱片要如何購買?

網拍上有很多人賣,價格不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286114572

网友:
感謝winse大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