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兩隻羅技出品的老滑鼠左鍵維修保養

楼主(2013-02-05):
兩隻羅技出品的老滑鼠

修滑鼠1

修滑鼠1

一隻是十二年前購於nova,很耐用,直到最近才出現左鍵常按下去沒反應,
研判是裏面的微動開關的接點氧化或髒污,造成接觸不良,
另一隻是六年前買筆電附贈的小滑鼠,外殼質感其實還不錯,
比起去年朋友買同廠牌附贈的滑鼠好很多,
但是當時這隻用不到三個月,就出現左鍵點一次, 觸發好幾次的問題,
去電客服得到的答覆是,滑鼠是屬於消耗品, 所以沒有保固
從此它就一直待在抽屜裡,直到最近才重見光明
由於陸續淘汰了了幾隻滑鼠, 所以有多餘的零件可拆修
由於在這看到許多大大無私的分享,所以也來分享一下過程心得
第一次發文, 有不完善的地方也請各位前輩包涵

螺絲藏在墊片底下,要先拔起來才能鬆開,下手不要太重,修好還要黏回

修滑鼠2

修滑鼠2

就是這顆微動開關,ASUS這顆滑鼠用的是沒看過的牌子,

修滑鼠3

修滑鼠3

用烙鐵跟吸錫槍將這三點焊錫除去

修滑鼠4

修滑鼠4

這顆omron是羅技用的撐了12年

微動開關1

微動開關1

微動開關2

微動開關2

從側面看

從側面看

從側面看

一般而言換上好的微動開關就可以使用了
但還有另一個選擇,就是拆開微動開關的上殼做保養
可以由兩個端面取下上蓋

端面

端面

用一字起拆

用一字起

用一字起

拆開後

拆開後

拆開後

從上面看接觸點

從上面看接觸點

從上面看接觸點

從側面看接觸點

從側面看接觸點

從側面看接觸點

接觸點清潔保養有人用砂布,版上有大大是用布加銅油,,也有人是用小刀刮去氧化面
我是用小刀刮, 感覺比較好用,
手邊也有細砂紙,由於物件太小, 其實砂紙好像並不容易用,

這是400號砂紙,個人覺得如果要用砂紙,400號比較合適,

400號砂紙

400號砂紙

這是1500號砂紙,
google一下說金屬研磨是用3000號,
不過我感覺1500就已經很細了,

1500號砂紙

1500號砂紙

上面是小弟的使用過程,我不是專業的維修員, 大多是參考各位前輩來操作的
也許還有有更好的維修方式,歡迎提供討論,
獻醜了, 謝謝指教!

网友:
很帥的維修過程及文章!而且圖照得很好!

這兩隻滑鼠我都有,不過都不放在哪了 >_<

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羅技那顆真的很耐用,手感也不錯
因為按鍵手感太滿意了,之前左鍵壞掉
特地去網拍了一個omron的同型號微動來換
可是換上後覺得手感變爛了

目前那顆也還在用,但是最近覺得鼠標移動有點不順,可能線快被我拉壞了吧

网友A:
一般我都從客戶那裡回收故障的滑鼠,三隻可湊修成二隻,出門都隨帶一隻,見機而送出。
至於那微動開關,個人認為實在沒必要再修,
因大部份都是開關彈片變形所致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從客戶那裡回收故障的滑鼠,三隻可湊修成二隻,出門都隨帶一隻,見機而送出。
至於那微動開關,個 ...

回收故障的滑鼠的按鈕,開關接點表面都已經有深淺不同程度的氧化,耐久度反而不如拆開開關清理過氧化層,小弟用的方法可以不需動用烙鐵,因此不會焊接,或家中沒烙鐵的人都能用;不拆開關彈片,因此不容易造成變形,維修速度快、熟手3分鐘搞定,生手5分鐘,所需工具簡易,清除氧化層效果好,因此耐久度極佳...

大大如果有興趣,可點小弟簽名中的連結一探究竟。

网友C:
不限於開關,要磨小地方,可以有幾種方式,看自己方便就好.
1. 小美工刀片.
2. 筆刀.
3. 小起子,我是買那種不是很好的起子來用.
4. 女孩子用的小型修指甲刀,我是有較大型的.
5. 細紋小銼刀.
6. 切下約5cmx2cm的細砂紙,以小起子等較硬的工具為中心,細砂紙的平滑面向內,以細砂紙將起子捲繞起來,把細砂紙靠近手握的部份約3cm範圍以布或廚房紙巾包起來,再來看用膠帶或橡皮筋,把布或廚房紙巾捆綁,這樣就可以對目標物動手了,若有小型研磨電鑽也行.

以上除了第6項,都很容易取得且便宜,我是都依不同需求在用.

网友D:
我這兒有兩隻羅技的都是滾輪的問題,沒去動他會自己捲動頁面,推測Sensor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收故障的滑鼠的按鈕,開關接點表面都已經有深淺不同程度的氧化,耐久度反而不如拆開開關清理過氧化層, ...

您的方法好用又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這兒有兩隻羅技的都是滾輪的問題,沒去動他會自己捲動頁面,推測Sensor故障 ...

應該裡面的IC故障了,我有兩個相同的滑鼠,,一個也是滾輪有問題,對照去測量IC腳位的電壓,故障的有支腳位電壓不同.

网友E:
羅技的這隻鼠比較耐用,華碩的好像也是羅技貼牌,不過這隻有更大的問題是按鍵與微動開關接觸的凸點會內凹!羅技的鼠現在要較高階的才會用到omron(china),很多電子電器產品用料,感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羅技的這隻鼠比較耐用,華碩的好像也是羅技貼牌,不過這隻有更大的問題是按鍵與微動開關接觸的凸點會內凹!羅 ...

現在的商人,為了賺錢,已經不再提供耐用的商品了,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實在是資源的1大浪費,
也是品德的不斷低落... 嗚呼哀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故障的滑鼠的按鈕,開關接點表面都已經有深淺不同程度的氧化,耐久度反而不如拆開開關清理過氧化層, ...

大大的方法不錯喔,可以作為我的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限於開關,要磨小地方,可以有幾種方式,看自己方便就好.
1. 小美工刀片.
2. 筆刀.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這兒有兩隻羅技的都是滾輪的問題,沒去動他會自己捲動頁面,推測Sensor故障 ...

我猜也有可能是輪子的光柵髒了, 或sensor髒了,
如果是我會先做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羅技的這隻鼠比較耐用,華碩的好像也是羅技貼牌,不過這隻有更大的問題是按鍵與微動開關接觸的凸點會內凹!羅 ...

對啊,我也有同感,都是cost down的結果,
記得當時這隻好像是七百多買的,算是便宜了,還付了一個ps2轉接頭
好一點的光學鼠都要上千,不像現在很多99元就買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從客戶那裡回收故障的滑鼠,三隻可湊修成二隻,出門都隨帶一隻,見機而送出。
至於那微動開關,個 ...

贊同大大的說法
拆開處理事基於好奇,還有廢物再利用
至於修好以後能用多久要靠運氣啦!

网友F:
一個全新日製OMRON微動開關才20元,如果跑去買砂紙就佔了10~15元了,何必修微動開關呢?
日製OMRON微動開關換上能用10幾年不壞,但是如果是中國製OMRON微動開關可能兩三年就出現連點。小弟有一隻羅技天雕,大概17年了,上次還拆裡面的微動開關替換Microsoft的高價滑鼠呢。

网友:
其實丟掉不用買新的沒多少錢,但是對環境的負擔其實是很大的,我也曾拆過維修過那個微動開関,目前還很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個全新日製OMRON微動開關才20元,如果跑去買砂紙就佔了10~15元了,何必修微動開關呢?
日製OMRON微動開關 ...

一顆只要20喔,真的很便宜
還好我的砂紙不是專門買的,是以前用別的東西剩的

网友E:
其實我認為只要你會換微動開關或分解它,你就會有用不完的滑鼠,我上一次買新滑鼠,是羅技的滾球式,那是很久的事了,在回收場買了超過20隻以上的滑鼠,幾乎都是羅技,光學的,雷射的,甚至是高價的無線雷射鋰電鼠,八九成以上都是壞微動開關,當然滾輪清潔是一定要的,目前在職的,仍是版大維修的那隻,唉!東西還是舊的好,料好又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認為只要你會換微動開關或分解它,你就會有用不完的滑鼠,我上一次買新滑鼠,是羅技的滾球式,那是很久的 ...

大大真厲害
這隻羅技滑鼠我有大分解清潔保養
機構蠻複雜的,跟現在市面上的比較,確實是真材實料

网友:
其實我也只會換開關和清潔而已,在我的認知裏,設計好用料好的東西,只需要換耗材,20年的歐美amp.有人收,過保固的大陸amp.沒人要,亷價的設計用料,總是會有一些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