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2407WFPb畫面異常(續-拆解)

楼主(2013-02-05):
故障情形:畫面顏色不對..畫面會有前一頁的殘影

畫面之前是這樣的:

後進入菜單,發現亮度和對比度的預設值都是100%. 做一些小調整後, 畫面變這樣:

顏色設置菜單中,紅色,綠色和藍色的預設值都是100%. 也做一些小調整, 畫面變這樣:

開始拆卸:

面板型號:

AS15-F:

v1 - v22 測試點電壓:  ?=未找到此測試點

           V1.      14.18V
             2.      14.70
             3.      ?
             4.      14.03
             5.      10.73
             6.      12.69
             7.        9.07
             8.      11.76
             9.        ?
           10.        7.45
           11.        7.14
           12.        6.44
           13.        6.26
           14.        ?
           15.        4.20
           16.        3.92
           17.        2.08
           18.        2.69
           19.        5.18
           20.        ?
           21.      13.08
           22.        9.29

AUO 008:

測試點電壓:
RX00P1.      1.19           RX00P2.      1.30
RX01P1.      1.24           RX01P2.      1.31
RX02P1.      1.14           RX02P2.      1.27
RX0CP1.      1.22           RX0CP2.      1.31
RX03P1.      1.22           RX03P2.      1.33
RXE0P1.      1.23           RXE0P2.      1.37
RXE1P1.      1.25           RXE1P2.      1.32
RXE2P1.      1.21           RXE2P2.      1.34
RXECP1.      1.20           RXECP2.     1.27
RXE3P1.      1.15           RXE3P2.      1.31

5V1.          4.91
M1.            0.00
V25.          2.50
VCC1.        3.43
VGG1.       24.50
GAVCC1.     3.43
YVEE.          6.37
AVDD1.      14.83
RESET1.     3.42
YCCC1.     3.43
XVCC1.     3.43

SDVCC1.        3.43
SDA1.        3.41
SCL1.        3.41
#P1.         3.43
EEPROM1.        3.43

請問各位先進有何看法? 如何繼續維修?

网友A:
這款面板與宏通DGM L2442WD相同,之前有遇過TCON異常導致顯像錯誤

网友B:
1.進工程模式調整看看。
2.更換AS15-F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面板與宏通DGM L2442WD相同,之前有遇過TCON異常導致顯像錯誤

感謝您的答复。
請問上面的數據看上去,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進工程模式調整看看。
2.更換AS15-F試試。

感謝您的答复。
不知道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大大可以告知嗎?

更換AS15-F的話, 可能需要等待新年過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答复。
不知道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大大可以告知嗎?

如可以先換
as15-f
在作一般 回原廠設定 就可以喔

网友:
as15-f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