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電漿 42PX4RV 畫面不時會閃爍變成黑白

楼主(2013-02-05):
請教先進:

小的家中電視 LG 電漿 42PX4RV
看電視(catv 第四台) 或 玩電動(Video1輸入)
常會變成黑白 , 然後又跳回彩色 , 有時嚴重一點
會直接跳 "無訊號" 的訊息出來.. 最近 情況越來越嚴重

小的現在看電視都是打開子母畫面 , 母畫面負責聲音的輸出 ,
然後把子畫面調到最大 , 加減看

在此請教各位,
能判斷問題所在嗎 ?
算不算很嚴重 ?

有沒可能是 鍚裂 或是 電容 的問題 ?
如果叫人維修 , 約需多少大洋呢 ?
(小弟想先有個底 , 太貴就不考慮維修了)

先謝過各位先進撥空瀏覽這篇文章

電視畫面如下圖:

(因為小弟無法使用 html 代碼 , 所以只能請各位用COPY的方法,把
紅色的字貼到網址列去看,真是抱歉,影片是放在 Google 的 Youtube 上)

原始影片如下:
youtu.be/kG14RJpZU-I
00:22-00:28秒 變黑白 , 00:37-02:01秒 變黑白

玩電動(Video1輸入)如下:
youtu.be/volb87Q3IYw
玩電動比較嚴重,不時會跳出 "無訊號" 訊息,第7秒後開始有狀況

小弟切子母畫面看電視情形如下:
youtu.be/glSf-L6D9uc
左邊是母畫面(有聲音輸出) , 右邊是子畫面

网友A:
試貼一下視頻(第一次)

00:22-00:28秒 變黑白 , 00:37-02:01秒 變黑白

玩電動比較嚴重,不時會跳出 "無訊號" 訊息,第7秒後開始有狀況

左邊是母畫面(有聲音輸出) , 右邊是子畫面

网友B:
判斷可能是AD板的影像處理IC不良導致,
切換VGA 訊號看看是否相同情形,

如果想自已修的話拆開拍幾張 AD 板(紅框中)幫您抓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貼一下視頻(第一次)

感謝 wet 大 熱心幫貼 , 這樣直看就可看到畫面 , 方便多了 ,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斷可能是AD板的影像處理IC不良導致,
切換VGA 訊號看看是否相同情形,

感謝 wooden 版主熱心 , 第一時間就給了檢查的方向
不過家人已叫朋友(修電器的)來看了.所以只好把電視背
殼再裝回去.等維修好.我再看看有沒有辦法問到是那邊
壞了..再回報到帖子中...
再一次感謝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