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板電源輸出不穩

楼主(2013-02-05):
圖為回收場換板完修後留下的 想用來練功

此板剛拿到時 5V 連AD的地方剩2.xV 電容全爆 換上新電容後剩3.5V~3.9V 一直跳動

因不是電子科 經爬文+亂試 大概測的值如圖一、二

請問各位大大 再來該從何測起(下手呢)?

PI板正面

PI板正面

PI板反面

PI板反面

阻值測試

阻值測試

變壓器腳位

變壓器腳位

网友A:
奇美948A 958A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美948A 958A電源板

此塊PI板從CMV 933A-C拆下的 應該跟您說的有通用 我是買一塊19M020 完修

网友:
這塊P+I板確實是和台達電的19M020是相容共用的
輸出接腳也是一樣的
電壓只有一組5V,電流約2.6A左右

网友:
基本上是變壓器輸入端短路了~~直接拉接地變成14V吃電重5V下降了

個人認為你可以把變壓器空焊

看是否5V就正常了

网友B:
圖片看得好痛苦!!

我在您的圖片上有標一些東西!!在麻煩你囉

网友C:
有些電源板要上負載輸出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片看得好痛苦!!

我在您的圖片上有標一些東西!!在麻煩你囉

抱歉~ 我手機舊式的 再加上正在學習拍 所以處理的不好
阻值我測過結果如圖 壓差不會測 晚點爬文看看 另外 測阻值是否要先取下來測?
光偶我用測阻值的方式測得0.9xx 不知這方法對不對
如圖電阻直接短路 不知是否就是問題所在?

測試圖

測試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手機舊式的 再加上正在學習拍 所以處理的不好
阻值我測過結果如圖 壓差不會測 晚點爬文看看  ...

你誤會了啦!!
我不是說你拍得不好...
是要同時看兩張圖片想一下那個位子有啥東西!

1.光耦合,我紅框的兩點用DC檔測量電壓...(不用管正負,反正接顛倒最多是-1.00~1.20V)

2.阻抗600 & 0,看我看你還是把兩顆電阻請下來測量好了,順便看一下上面的阻值(色環),否則照片中它是站著,也比較無法判斷測量&實際是否差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電源板要上負載輸出才會正常

狼大~ 我爬過文有看過你說的那種情形 好像是12V輸出 空負載時大於12V 接上AD則跳回12V

由於19M020測試時無須負載就輸出正常 所以我才會將此PI板輸出比照19M020的方式去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誤會了啦!!
我不是說你拍得不好...
是要同時看兩張圖片想一下那個位子有啥東西!

嗯嗯 謝謝您告知方法 我晚點測 結果再回覆 因為要先下樓忙一下呦

网友:
我今天剛修完一片
所以就來現學現賣

順便複習一下你的問題推論方式︿︿~

我的問題是回授異常,所以變壓器會有(吱吱)
我猜你的應該也是

因為回授異常,所以高壓側就是跳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誤會了啦!!
我不是說你拍得不好...
是要同時看兩張圖片想一下那個位子有啥東西!

macliu 大大 我用200K檔位才測出數值 用數字三用電表 DMM-93B 不知方法對不對

光偶等我焊回去再測

色階+測量值

色階+測量值

網路上找的清淅圖參考

網路上找的清淅圖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cliu 大大 我用200K檔位才測出數值 用數字三用電表 DMM-93B 不知方法對不對

光偶等我焊回去再測

假使你的測量方是正確(應該沒錯,200k是歐姆檔)
左邊的是橙白銀金=39 * 10︿-2 =0.39歐姆(你量到102.5就已經不對了,差異超大)

咖?應該是棕色、黃?看不太出來像黃色,以你看得為準
棕黑黃金=10*10︿4 = 100k(你用200k檔位理論上要測的出來,否則你在往200k檔位大一級的測測看,如果也顯示1,可能就真的是壞掉了)

大電阻旁邊有U1,照片看起來應該是五隻腳,要給型號,否則我也不知道電路該怎樣跑。
先從你給的阻值看來,兩顆電阻有問題(而且你是拆下來測試,準確度高)

換掉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使你的測量方是正確(應該沒錯,200k是歐姆檔)
左邊的是橙白銀金=39 * 10︿-2 =0.39歐姆(你量到102 ...

左邊所有檔位裡只有200K有數值出現 右邊不過什麼檔位都測過 沒任何反應~ 應該是燒掉了吧 數值連動都沒動

U1那顆是 STR W6252 露天有賣 但是這我還不會測~ 爬過文好像都3P的 沒爬到6P的測法

關於這兩顆電阻 我找時間再去電料行買回來試

网友B:
你先換電阻
我在桃園工作回家再回你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先換電阻
我在桃園工作回家再回你囉

照片是M大嗎??這樣看起來施工挺危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邊所有檔位裡只有200K有數值出現 右邊不過什麼檔位都測過 沒任何反應~ 應該是燒掉了吧 數值連動都沒動

今天一早就去桃園工作!!所以中間我沒啥時間可以回答

你講得STR-W6252D就是負責一次側的pwm ic(跟你講得三p可能就完全不是同樣得品種囉)

我看資料!!!!正面看進去雖然有六支腳,但你仔細看左半邊,好像前兩隻腳空的比較開?
那分別是第一隻(pin1) & 第三隻(pin3)

於此類推(沒有pin 2),如果可以能不能讓你背後的走線反光不要那麼大,否則有些走線看起來怪怪的(光耦合後的線路我無法清楚看出來怎樣走得

第四腳是VCC(電源),量量看(DC檔位)你有量到多少,高壓測這邊的測量,請你以橋式整流的地為準(你前面部知道哪一張照片,剛好有寫"阻值600",『阻』字壓到的銅薄就是橋式整流的地(GND、黑棒)

理論上光耦合應該會有一隻腳(中間可能會有其他元件)最後會走到STR-W6252D第6腳,一樣對地量一下電壓是多少
=======================================

网友B:
趁現在腦袋還清醒!!
仔細看了第一張照片,高壓線圈那邊整個是黑色的
連理面的銅線也不是正常的銅色!!已經是黑色了...

我個人猜測!!!高壓端可能不保
假如你是想練功!!
可以先把高壓部份的保險絲斷開!!!不要讓它去點燈(可以用外接高壓板點燈)

你可以試著讓高壓以外的功能(電壓)回到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照片是M大嗎??這樣看起來施工挺危險的@@

照片是我。。。
不知您為何感覺危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趁現在腦袋還清醒!!
仔細看了第一張照片,高壓線圈那邊整個是黑色的
連理面的銅線也不是正常的銅色!!已 ...

真是不好意思 麻煩大大那麼多次為我解答 今天因為太累了 回到家受不了跑去睡了
電阻我明天去買回來焊~ 圖片的部份 等我處理一下再補清楚的照上來
有關高壓部份 是否須將高壓線圈拆下? 還是保險絲拆下即可?

另外有一事請教~ 有關機板剛用電後 有放電的方法?

网友B:
這種小板子~~~你大概靜止一分鐘!!!大概電容就不會電人了
否則搜尋一下站內,有人po過(我忘記囉)

背後有一顆大約20PIN的黑色IC,在他附近你找找看有沒有一顆SMD的保險絲,上面可能有寫 3 /或是找找零件代號(電路板上可能會有印,F開頭的)把他焊掉,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照片是我。。。
不知您為何感覺危險呢

因為好像看起來在好幾樓高??
您那個小黑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為好像看起來在好幾樓高??
您那個小黑狗呢?

我把我女兒照片先換掉了
一些照片輪著用阿

這張照片是我的助手拍得
廠房樓層8樓,但因為是工廠,平均高度比民宅高!!!所以大約離地32~40M的外牆

鋼購除鏽與遮陽鋁包板結構補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小板子~~~你大概靜止一分鐘!!!大概電容就不會電人了
否則搜尋一下站內,有人po過(我忘記囉)

嗯嗯 大大 我剛上網爬了一些文 重新測了一電阻~ 圖如下
不知這樣有沒有算正常 今天去電子材料行找老闆買 結果沒買到剛好的 不敢焊上去試
先將原來的焊回去再測測看 再來明天起5天都在高雄 可能要晚一點才能再回覆結果哦

電阻測試圖-最新

電阻測試圖-最新

网友B:
上面應該是你算的,下方是你量的
左邊第一顆假如不是儀表誤差,0.6已經大於0.39的5%範圍了。。。符合電阻故障的特性,可以考慮它是故障的
左邊的看起來是在標準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應該是你算的,下方是你量的
左邊第一顆假如不是儀表誤差,0.6已經大於0.39的5%範圍了。。。符合電阻故 ...

將電阻焊回去後 並將高壓線圈拆下 無高壓負載之下 目前5V至AD輸出有5.xV了 就算接上AD 5V也正常
但還是5.1~5.4之間在跳動 這是穩壓失效的關係嗎? 而且以下各點V測試均會上下跳動...

附圖作了幾個測試~ 高壓線圈測法不知對不對 爬文據說用電表測不出正常的樣子

另外4 VCC 對 5 GND 測有 15.76V 高壓線圈輸入處4點均阻值0 都相通

W6252點測試

W6252點測試

高壓線圈測試

高壓線圈測試

無線圈測試

無線圈測試

网友B:
光耦合!!你量錯方向吧?(你量的這一端是高壓端,我請您量的剛好是另一端...那邊壓差大約要1.0~1.2左右)
低壓端光耦合就直接黑紅棒都在光耦合的腳上就可(兩腳壓差)
===========
先不管燈管、高壓~~
你接回AD 5V都存在(也正常)跳動先不管,看起來跳動範圍算合理(否則就把電容一起換了)
現在這個狀況你能夠開機嗎?(至少開關 ON 要有橘燈或綠燈...看不到畫面暫時忽略)
===========
高壓線圈你量阻值我不確定是否正常,但感覺你有找到一組組,看似OK
===========
但你說那四個點都是0歐姆?
是我誤會意思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合!!你量錯方向吧?(你量的這一端是高壓端,我請您量的剛好是另一端...那邊壓差大約要1.0~1.2左右) ...

macliu 大大 不好意思 因為是當練功 所以之前的螢幕是換PI板完修
而當初這一塊PI的故障原因是5V剩4V 接上AD則5V歸0 無畫面 無背光
目前拆下高壓線圈後接上AD 而且5V輸出正常 但完修的面板已經賣給朋友了
所以沒得測試 所以這樣是否可確定是高壓線圈有問題? 若真的須要面板才能確定
我再去回收場找塊適合的面板回來測試看看

高壓線圈4點是指輸入點4個點全部互通短路 阻值0 爬其他文 記得是說無法用阻值測法來確定好壞 所以
線圈部份我也沒辦法100%確定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cliu 大大 不好意思 因為是當練功 所以之前的螢幕是換PI板完修
而當初這一塊PI的故障原因是5V剩4V 接上 ...

如果目前你無法裝機測試~~
那扣除高壓部份我只能說你修到現在感覺正常了...

你東西可以都先裝回去!!以防丟掉(包含高壓)

因為我不知道這片板子連接到ad板的接腳定義,否則應該可以直接跳線讓板子啟動、甚至直接點亮燈管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目前你無法裝機測試~~
那扣除高壓部份我只能說你修到現在感覺正常了...

嗯嗯 先跟您說聲謝謝 目前的狀況正如 #5 有位大大說的
=========================================
基本上是變壓器輸入端短路了~~直接拉接地變成14V吃電重5V下降了
個人認為你可以把變壓器空焊
看是否5V就正常了
=========================================
高壓線圈的部份我再找看看有無替代品上焊上~
舊線圈壞的機率很高 因為一拿下後 5V輸出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先跟您說聲謝謝 目前的狀況正如 #5 有位大大說的
=========================================
基本 ...

其實說真的!!!假使真的維修~~
為啥要花那麼多時間非得原板修好?
假如這塊板子~~其他部份都正常,只剩高壓!!那我會選擇改成公版高壓就好!
降低維修時間成本
==============
變壓器前那兩顆應該是MOSFET!!可以也檢查看看是否掛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說真的!!!假使真的維修~~
為啥要花那麼多時間非得原板修好?
假如這塊板子~~其他部份都正常, ...

哈哈 我知道呀 只是自己堅持找出確實的問題點所在 當練基本功
再來還有3塊PI處理 改公板也是想嘗試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知道呀 只是自己堅持找出確實的問題點所在 當練基本功
再來還有3塊PI處理 改公板也是想嘗試的事 ; ...

那....就看變壓器前面那兩顆SMD MOSFET吧!!
因為我看圖片銅薄好像四點應該沒有直接關係!
但卻會呈現0歐姆
我猜有東西短路造成(先懷疑那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變壓器前面那兩顆SMD MOSFET吧!!
因為我看圖片銅薄好像四點應該沒有直接關係!
但卻會呈現0 ...

場效偶不太會測 看其他文跟附件 作了以下測試~ 也不知對不對

9977GH
(紅)S→D = 615
(紅)S→G = 836
(紅)D→S = 無反應
(紅)D→G = 無反應
(紅)G→S = 無限大
(紅)G→D = 無反應
9575GH
(紅)S→D = 無反應
(紅)S→G = 836
(紅)D→S = 614
(紅)D→G = 1.386
(紅)G→S = 863
(紅)G→D = 無反應

圖中的符號不是很懂 只知道三角形是+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場效偶不太會測 看其他文跟附件 作了以下測試~ 也不知對不對

9977GH

哈!!!我也不會測試~~
通常我維修!!!經驗會告訴我哪些東西可以直接更換~

話說你是在哪裡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我也不會測試~~
通常我維修!!!經驗會告訴我哪些東西可以直接更換~

去高雄潮州 幫忙擺攤打工

网友B:
不是拉!!!我是說你平時是住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拉!!!我是說你平時是住在哪裡?

哦 我住嘉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我住嘉義

哈!!好遠~~就沒辦法讓你來找我討論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好遠~~就沒辦法讓你來找我討論囉

網路可以解決距離的問題 呵

网友:
但網路卻沒辦法提供器材....

楼主:
也對 所以我現在是邊摸索 邊買測試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