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TSUMV59XU 公板 筆電面板改裝

楼主(2013-02-05):
有天接到通知:
你想成為海賊王嗎?
你訂的惡魔板板果實到了,趕快來吃下去吧!

二話不說馬上出門取貨,踏出門口,我也大喊了一聲:
我要成為海賊王!!!!!!

到達目的地果然遇到了傳說中的魯夫......

在接過了惡魔板板果實後,說也快阿說也慢阿一時間,
魯夫開了二檔纏繞著霸氣大喊了一聲:

橡膠橡膠!伸縮自如的......你都不發實例!!!!
手上還拿著肉棒.......阿不!是木棒就這樣打了過來,
(有看過魯夫拿木棒嗎?好像沒有,可能是下季連載魯夫的6年後新絕招!)

承受不住這一擊,我暈了過去。

從桌子上醒來,原來是不小心趴在W大那睡著了,幸好只是一場夢,
昏昏欲睡,頭還暈暈的,怎麼公板好像少了一片?!

网友:
很棒、很詳細的圖文表達!!!

网友:
真的是超詳細的 圖+文 解說
還好這裏沒有限制"作夢文"

网友:
謝謝wensye大大圖文並茂.精采有趣的解說.讚啦!!!

网友A:
用心!!讚~讚~讚~~
W大想請教排線端!你有說明面板端地排列~~請教相對應 TSUMV59XU那端是怎樣接??可再用途說清楚點嗎?
如:R IN0+  對應 TXCO+
     R IN0-   對應 TXC0-

     R IN1+  對應 TXC1+
     R IN1-   對應 TXC1-

     CLKIN+ 對應 TXOC+
     CLKIN-  對應 TXOC-

對嗎??
謝謝您

网友:
很棒的圖文並茂解說,謝謝分享

网友A:
如果是5KEY是不是燒各這?PNL_A141EW01V0_SI6L_1280x800_3V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5KEY_SiR620D_NF_R17115_AT_0x3692_20130111_0955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心!!讚~讚~讚~~
W大想請教排線端!你有說明面板端地排列~~請教相對應 TSUMV59XU那端是怎樣接??可再用途說 ...

R IN0+  對應 TXCO+
     R IN0-   對應 TXC0-

     R IN1+  對應 TXC1+
     R IN1-   對應 TXC1-

     CLKIN+ 對應 TXOC+
     CLKIN-  對應 TXOC-

這對應是對的,但是必須注意有幾組訊號要拉,只要把面板對應到公板的位置即可,小弟功力還不足可以分析每組電路的詳細用途,這可能要請其他前輩出來指導了,但是再深入研究探討前,該學的學不完,至少我們必須要會套用,在施工前,我們查面板的資料時就必須先判斷出有幾組資料線要拉,也就是人家常說的單6、單8、雙8等術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KEY是不是燒各這?PNL_A141EW01V0_SI6L_1280x800_3V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5KEY_SiR620D_ ...

1280x800←這是解析度,得看您用啥面板解析度多少來決定是不是用這一個。
5KEY←這應該就是表示5個按鍵沒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80x800←這是解析度,得看您用啥面板解析度多少來決定是不是用這一個。
5KEY←這應該就是表示5個按鍵沒 ...

意思!版大案例應該是燒入此軟體(在挑選5或7KEY程式)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R IN0+  對應 TXCO+
     R IN0-   對應 TXC0-

單6、單8、雙8這方面不知道大大可以講解一下嗎??
此版是"單6"?
另外安裝面板排線~適不是金屬端子朝下??
抱歉!!小弟雖為I/O晶片~~只是努力發文與詢問!
到現在還沒改過AD版!
謝謝版上各位大大講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版大案例應該是燒入此軟體(在挑選5或7KEY程式)對嗎?

不是的,解析度跟按鍵是在同一個檔案內,
所以我們要找對應的解析度跟按鍵數的檔案,並不是分開處理,
如我這一篇,解析度1280X800 我要使用7KEY按鍵,
所以我用來燒錄的檔案就是檔名有1280X800後面還有7KEY字眼的那一個檔案,
然後把它給燒錄進去就完成了,並不是燒好再挑選喔,而是挑選好適用的檔案燒進去一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6、單8、雙8這方面不知道大大可以講解一下嗎??
此版是"單6"?
另外安裝面板排線~適不是金屬端子朝下??

面板排線都是由左至右算起1~30或是1~XX←這是固定不變的。
排線接至面板金屬是向上或向下這就看面板插槽。

單6、單8、雙8這方面不知道大大可以講解一下嗎??←請參閱下面支前盧大寫的文章,他在那篇有提到。

盧大公板教學

网友A:
不知道版上大大可以提供,如果燒入檔案錯誤(挑錯),可以重複在燒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解析度跟按鍵是在同一個檔案內,
所以我們要找對應的解析度跟按鍵數的檔案,並不是分開處理,
如 ...

所以是燒入這個檔??謝謝PNL_A141EW01V0_SI6L_1280x800_3V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_NF_R17184_AT_0xD8FE_20130111_1449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燒入這個檔??謝謝PNL_A141EW01V0_SI6L_1280x800_3V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 ...

我這一篇是燒這一個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版上大大可以提供,如果燒入檔案錯誤(挑錯),可以重複在燒入嗎??
謝謝 ...

這.....還沒研究到這裡,您現在打開過電有畫面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排線都是由左至右算起1~30或是1~XX←這是固定不變的。
排線接至面板金屬是向上或向下這就看面板插 ...

所以版大金屬面朝上,感謝解釋!!小弟我了解~~
代此次團購不知道有沒有多的!在跟烏骨雞學姊買....
沒跟到到~當初在準備團購前有看到文~沒有看到開始團購文!!

网友B:
天啊...看到...樓主 寫到....
承受不住這一擊,我暈了過去。
我就知道 接下來保證是很精彩的文章了....

网友C:
小弟也是卡在面板跳線及對應,那些線要拉,那些不用。
這篇真的太受用了。
感謝小溫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是卡在面板跳線及對應,那些線要拉,那些不用。
這篇真的太受用了。
感謝小溫大的分享。 ...

其實經驗法則,約略我們可以這樣判別,VCC、GND←看能拉幾組就拉幾組,再來只要看到有分正+負-的就要拉,因為有正負的一定是用的到必備的訊號,其他看不懂的定義表示可以忽略不管,所以我才會把重點的幾組訊號圈起來,本篇的4.6.7腳不是重點我就沒接線了,我相信這樣應該就可以點亮90%的面板,除少數特殊款面板要在外接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啊...看到...樓主 寫到....
承受不住這一擊,我暈了過去。
我就知道 接下來保證是很精彩的文章了....

巷子內的,看來大大應該對魚的料理很了解!!!

网友:
請問wensye大大:TSUMV59XU 公板 哪裡可以買得到呢?

网友:
也請教各位長官: 韌體分成5KEY和7KEY兩大類, 那....兩者按鍵定義的差異為何?

网友:
我測試過M170EN04
5KEY ....K0-->開關.....K6-->訊號切換
7KEY ....K6-->開關.....K0-->訊號切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版上大大可以提供,如果燒入檔案錯誤(挑錯),可以重複在燒入嗎??
謝謝 ...

基本上只要電源接對了,不適當的程序只會造成顯示比例不正確或無法顯示字符,試著重燒新的程序即可.至於LVDS的位數判別,可從原來屏線的對絞線數判別.(4對為單6位,5對為單8位,8對為雙6位,10對為雙8位)

网友D:
請問C+與C-是什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C+與C-是什麼的?

頻道切換往上或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頻道切換往上或往下~~~

了解~
原來是CH+ 與 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巷子內的,看來大大應該對魚的料理很了解!!!

請教程序怎樣分單8或雙8??
先對解析度@@但裡面有三個1366X768??
面板型號
t315xw03 v3
這面板應該是單8~

网友A:
再次另一個問題請教:為什麼每組訊號有100歐姆??
我拿一片小面板19吋量起來沒有??是不是面板的T_COM壞掉??

网友:
真詳細,努力學習中,感謝分享教學

网友(2013-03-08):
很贊的說明

謝謝大大的詳細說明

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程序怎樣分單8或雙8??
先對解析度@@但裡面有三個1366X768??
面板型號

只要VCC跟GND的接線以及面板電壓沒錯,就不會燒毀,我個人也不會分,看得一頭霧水,所以我是土法煉鋼一個個試,同解析度的檔案看哪個開的起來沒有問題就用哪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另一個問題請教:為什麼每組訊號有100歐姆??
我拿一片小面板19吋量起來沒有??是不是面板的T_COM壞掉??

100歐姆我並沒有去研究過怎麼來的阻抗,這可能要有電路圖才能分析了,別人走過的路比較好走,我只是承著其他資深前輩給的數據,幾乎每組訊號都會差不多在100歐姆。

网友:
菜鳥學習中.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歐姆我並沒有去研究過怎麼來的阻抗,這可能要有電路圖才能分析了,別人走過的路比較好走,我只是承著 ...

確實!!我現在就是走這小溫的路....
每組都是100歐姆左右~

网友(2013-04-12):
哈哈.真有意思.圖文並茂.改天我也來做一篇搞笑維修的文章^^.

网友:
wensye大太牛了, 超詳細的解說

网友(2015-01-14):
天啊....這真是太神奇了!!!!!!努力學習中

网友:
維修電子家電產品真的要注意短路絕緣
避免燒掉得不償失
感謝版主提供相關專業資訊

网友:
超詳細的圖文解說 ~
太棒了 謝謝分享

网友(2015-03-01):
這篇真的太受用了感謝分享

网友(2016-01-04):
謝謝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
很讚的文,推~

网友(2016-03-14):
真的很實用的利用筆電面板改裝電視教學及說明
真是受用無窮,謝謝樓主的技術分享!!!

网友(2016-04-18):
版大太牛逼了!這篇文實在給力!
小弟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