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我的小型重量級搬運車

楼主(2013-02-05):
上星期家裡一些家具準備移動,重新布置,有幾件櫃子,本身重又擺滿東西,
東西搬出來的話,沒地方堆,櫃子還是重,要重新擺回去,那就是...........OOXX了。
於是倉庫內找東西拼拼湊湊,做出這東西,果然事半功倍。

整體用角鐵製作,用滾軸不用滾輪,將低高度,行進間較不受阻礙,面板用2mm
鐵板確保承重,邊框與地板有空隙,以利翹棍施力。

网友A:
這台有30㎏吧

可以再弄一個電動車馬達…電磁 or 接AC

网友:
果然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有30㎏吧

可以再弄一個電動車馬達…電磁 or 接AC

經你這麼一說,我去給他秤了一下,9.5KG,長*寬是50*42cm,高度是6cm
這是室內移動用,所以越低越好,而且只要塞進一邊,輕輕推就能移動,轉彎
時只要翹棍稍微翹一下即可,不用裝馬達。

网友B:
那轉彎會不會很難轉阿n_081|

网友:
再改改就可以上鐵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轉彎會不會很難轉阿

移動重物本來就要翹棍(巴魯)協助,轉彎時只要巴魯稍翹一下就OK了。
因為滾軸很容易移位。

网友C:
開個玩笑,那個車輪,我乍看之下以為是擀麵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個玩笑,那個車輪,我乍看之下以為是擀麵的 ^_^

其實那滾軸是很久以前壞掉的跑步機用的,放了很久有的已經鏽蝕,
我怕太薄不夠力,裡面又加了鐵管支撐,才會那麼重。

网友D:
真正的廢物利用,又有馬蓋先的精神 ...
那個滾軸沒有緩衝的橡膠,在水泥地應該沒有關係,在地磚上,該不會把地磚給壓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廢物利用,又有馬蓋先的精神 ...
那個滾軸沒有緩衝的橡膠,在水泥地應該沒有關係,在地磚上,該不 ...

滾軸受力會轉成長線狀,而不是點狀,更不會造成地板受損。

网友E:
噪音會很大嗎?
接觸地面較大,越分散承重,但磨擦力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噪音會很大嗎?
接觸地面較大,越分散承重,但磨擦力也大

哈!搬動家具大部分都距離不大,整理家裡設備出小噪音難免,不墊搬運車噪音更大,費力又不討好。

网友:
猜錯了

看那個鐵板以為少說有1x公斤

网友E:
順便健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順便健身----

當陸上衝浪板,練習衝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