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中部(彰化~台中)RTD2270需燒入程序那位可幫忙或推薦燒入

楼主(2013-02-05):
ASUS PW201無電源
http://bbs.pigoo.com/thread-41561-1-1.html

小弟在這學習~~每天回文!不管是鼓勵或是學習到維修方式感謝各位
RTD2270..目前有一台VK191S NG好像是通病!想學atun大改機..
但無燒入程序(也不懂怎樣燒入)
不知道中部(哪位大大可以協助)~請PM
或是最後版上推薦買哪台燒入機?
謝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個看看

感謝atun大~~現在就是欠中部哪位大大可以舉手協助?
或推薦燒入機一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atun大~~現在就是欠中部哪位大大可以舉手協助?
或推薦燒入機一台
謝謝 ...

我是買這台http://bbs.pigoo.com/thread-41729-1-2.html
不用拆機直接接VGA就可以燒

网友:
在taobao上看到的,支援RTD2270

全新液晶编程器2012液晶写码器免拆芯片,在线读出保存免供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316764354

有視頻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買這台http://bbs.pigoo.com/thread-41729-1-2.html
不用拆機直接接VGA就可以燒

playart大~~你說那篇RT809!有位大大說如果電腦OS是繁體~~會出現亂碼!!因為程式簡體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買這台http://bbs.pigoo.com/thread-41729-1-2.html
不用拆機直接接VGA就可以燒

再請教他接電腦好像用以前舊的印表機通訊阜?
還是用USB??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他接電腦好像用以前舊的印表機通訊阜?
還是用USB??謝謝您

接電腦usb阜

网友:
改公版比較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電腦usb阜

再次請教~那印表機阜功能?
另外此機台好處??能讀取程序?但非大陸的AD版~台灣AD版應該都要把24CXX拆下來讀?對嗎?
這樣說好了~我有看到一般用這只要50.....這就只有燒入功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9249077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請教~那印表機阜功能?
另外此機台好處??能讀取程序?但非大陸的AD版~台灣AD版應該都要把24CXX拆下來讀 ...

那就是燒錄扣(燒錄器),用那就行,很好用的,驅動灌一灌直接接VGA就OK了,你要去讀24C的資料,那又要用另一種編成器,看你預算多少,別買那種兩光的,支援度不高,我是買VP-890,大該可以支援全世界90%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請教~那印表機阜功能?
另外此機台好處??能讀取程序?但非大陸的AD版~台灣AD版應該都要把24CXX拆下來讀 ...

奇美 華碩 三星 的ad板跟萬用公版我都不用拆直接讀 燒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燒錄扣(燒錄器),用那就行,很好用的,驅動灌一灌直接接VGA就OK了,你要去讀24C的資料,那又要用另一種 ...

天啊!!這台要價NT15000那
不知道大大的工作是哪一樣??
所以此機台就是直接針對目前公版開發的燒入器~小弟非專業人士!@故小弟我針對維修要用AD公版時針對面板燒入程序~此設備應夠我使用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美 華碩 三星 的ad板跟萬用公版我都不用拆直接讀 燒都可以

還是一分錢一分貨!!感謝P大講解..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628774742
這台不知道有沒有服合你的需求~還是問題已經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62.wFhMgo&id=12628774742
這台不知道有沒有服合你的需求 ...

真棒~~如果有再用單晶片真是划算!!
謝謝您

网友D:
後來我改訂這台TL866CS聽說比較好入手~要下個月才會飛回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8518884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後來我改訂這台TL866CS聽說比較好入手~要下個月才會飛回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1 ...

我本來也看大家推薦8XX系列~
但這個要怎樣燒入AD公版或其他使用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後來我改訂這台TL866CS聽說比較好入手~要下個月才會飛回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1 ...

這個商家 東西真多
價位也有些不錯
但您有買過 信譽如何

可以煩請說說嗎(因我也想賣買些零件)
謝謝您 感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個商家 東西真多
價位也有些不錯
但您有買過 信譽如何

第一次跟這家訂東西
看到有5皇冠應該不會差到哪去
我是用朋友帳號訂的請他回台順便帶回來
我先踩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跟這家訂東西
看到有5皇冠應該不會差到哪去
我是用朋友帳號訂的請他回台順便帶回來

感恩喔 謝謝您 回覆

這一家 還有一家 東西價位 也都不錯
是叫(天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bts7.0&ppath=
如有訊息請說一下 這兩家 東西都很多(我用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