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s-912 all-in-one一體機不開機

楼主(2013-02-05):
微星的紙片型電腦,蠻省電,只要19v*3.42A的筆記型電腦變壓器就能用。
機器外型
目前插上變壓器後,變壓器上的LED會閃爍,表示電源短路了。(對嗎?)
主機板形狀
這一區的小電容打地電阻統統是導通,0.9歐姆左右
送電後,
4413這顆IC會燙人,查不到這IC的資料,應該是DC-DC電源IC?

請問要先拆電容,還是先拆IC呢?
還有IC的規格哪有查得到?(ALLDATASHEET網站我找不到)
花好長的時間找有問題的電容,用放大鏡找了好久,還是沒找到。
想到論壇不知道是那位版主的話(非常感謝他給我的靈感),既然短路就讓他燒壞,所以找了一片就顯示卡加上AT的電源供應器,產生高電流低電源的電源。(有專業的維修電源會快一些),就送電了。

電壓應該是3.多V,修完也稍壞了,變4V多了。

送電的位置。

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果然是電容搞的鬼

网友:
恭喜喔,新年多一台電腦可以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禧您修好了!
請教一下:圖中的換下貼片電容,有分正負極

楼主:
換下來貼片應該沒正負極,但是電解電容有正負極,可先上電,在電路板量正負極,再焊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