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鉛酸電池的"結晶"應對方法

楼主(2013-02-06):
首先是 A-John 的說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390&pid=509914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698&pid=504383
有效的和硫酸鉛結晶產生共振:高壓、高頻、窄脈衝

其次是 A-John 兄提到:如果可以掃頻的話更好 8kHz~40kHz
Q1.可以用函數訊號產生器來產生高頻,甚至變頻嗎?
Q2.外部電壓控制頻率功能 (VCF) 利用它即可達到掃頻?

目標物: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40903637

可用的電路:掃頻驅蚊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390&pid=510052
http://www.wretch.cc/blog/bx2aw/12866488
→ A-John 兄再提到:電路再提高一些
Q3.這個電流就如前面所言,限制在1/10容量的電流即可?

网友:
小弟有開發過用高頻脈衝的充電電路
利用NE555產生8Khz占空比可切換
再搭配OPA作比較器
達到全自動控制
第一版試作結果
發現功率晶體產生的廢熱過多
轉換效率偏低
PDF
目前發現BUG:電壓低於12.7V無法重新啟動
其他動作接正常

网友:
小弟以前有做過Desulfator
電路如附件所示
實體電路沒放在身邊,拍照要改天n_065|
實際上用示波器量測到有如電路設計的高頻脈波震盪
接上電池聽的到很小升有週期性的高頻聲

至於能不能如當初者設計用高頻去打掉結晶這倒沒拆電池研究過
而且不建議直接接在車子上,看那好幾十伏特的瞬間脈波
後面要接電路真有點怕怕的n_030|

1.26 MB, 下載次數: 136

网友:
直接用電腦電源下去該應該可行
不過我認為做用不大如極板損壞應該沒用

网友:
電腦的pw電壓只有12v
對電池毫無作用

極板損壞或脫落,基本上都不用救了
小弟之前有一顆車用電池
電池水看起來已經成黑色狀態
經過自製充電器
循環充放電數次
開路電壓有提升
但是一旦放電下去
就從12V開始放
也可以去拖眾載沒問題
但放電容量已經降到原本的10%
後來朋友剛好淘汰一顆電池下來
用了6年,剩餘容量還有40%
就換下來了
10%容量那顆拿給回收場回收了

网友:
這是我照著網路搜尋到的去結晶電路製作的
給你參考參考,我有勾訊號看過的確會出現很高壓的瞬間脈波
但後來沒有電池可以給我試,也就放在抽屜裡n_035|
電感是自己繞的,一般電料行沒有那嚜剛好的規格
想做的可能得先借個LC Meter會比較好

网友A:
可以拆ATXPW的電感下來用嗎?
有哪位先進知道電感值大約落在哪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ATXPW的電感下來用嗎?
有哪位先進知道電感值大約落在哪邊嗎?

詳細電路請參考我貼在3F的PDF檔n_034|

网友:
抱歉,小弟沒說清楚
TONE大,您貼的PDF檔
小弟已經收下來的
現在小弟這邊缺電感表
所以無法量測從ATX-PW
拆下來的電感值

网友:
就windata大大所引的連結舊帖資料,小弟還要補充1點:

用震波來震碎結晶時,充電電流應該越小越好,也就是工作週期(對岸的朋友說"佔空比")越小越好。
這是因為1開始修復時,極版表面大部分被結晶覆蓋,這時如果有"充電效果"會在極版上產生鉛金屬的還原、但因能附著的地方很小,容易形成針狀、就容易造成極版短路,因此建議用小電流。

等到結晶震碎很多,或肉眼看得到的地方,白色的結晶幾乎完全消失後,再來用大電流進行充電。

以上補充,提供大家參考!!

网友:
我是買R拍的大陸製便宜脈波充電器 NT 200.

救回九號跟七號電池...

實在沒那力氣在搞DIY了...

网友:
TONE大的電路,用JAVA模擬器模擬
峰值電壓約50V左右
如果後面有接電路的話
一定要先經過濾波器,否則有損壞電路的疑慮

网友:
基本電池壞掉是沒救
自己DIY是好玩
直接換回收的電池還是比自己救的便宜好用
如果你用在汽車還是買新的
顧路一次----------所發的錢跟時間比電池貴太多
遇過過年想換電池店家都沒開

网友:
我们这边有所谓的“负脉冲”修复功能的充电器卖,效果有没有,就象你信不信佛一般。
自己也买了两个在用,心理上感觉还不错。

网友:
大陸因禁摩所以電瓶車多
是需要這一類的東西
主要是延長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