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續請教西門子IM308-C連線問題

楼主(2013-02-06):
如之前PO文請教關於西門子IM308-C連線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42267-1-1.html

已經購回編程電纜,如下圖,不知型號是否正確?

但是在PG/PC interface裡無法選項??
不知是那裡有問題??求助~~

网友A:
你接pc的前方還後方?

网友:
我用的是原廠的線,要安裝西門子的軟體PC_Adapter_USB,你買的是副廠的線,你要問賣家是用原廠的軟體還是其他軟體,軟體安裝後就可以在軟體的PG/PC interface看到,設定正確後才可以跟PLC連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pc的前方還後方?

是指USB port嗎?我的NB USB是在後方.
有差別嗎?

网友:
nb~~可能就沒啥差別~~

因為正常是否power燈要亮?
我第一個懷疑是供電是否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