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62w-NT 無法開機,但有待機燈

楼主(2013-02-06):
接到機子時,插電後有待機電源,但不能開機
拆機後,按鍵的阻值都很高,所以更換後可開機了
但是還是無畫面
就再拆吧,拆到t-con後,測試其電源,發現DC-DC完全無輸出
接著請問前輩應該如何作測試呢

機型型號

機型型號

AD版

AD版

電源版

電源版

高壓版

高壓版

高壓版型號

高壓版型號

面版型號

面版型號

T-CON

T-CON

疑問題點

疑問題點

网友A:
如果你能更詳細的敍述,像是可以開無畫面是有背光無畫面或是連背光都沒有等等.....
另如能附上各測量點的數值,也有助於判定問題點
T-CON 上 DC TO DC 無電壓輸出,那輸入電壓有嗎?

网友B:
電源板問題吧!無法開機.但有待機燈 不干t-con的事.

网友:
+1
沒電當然要查源頭,怎會查到後面去了?
無法開機當然要從電源板查起,再往後的ad板查過去.........

网友:
可以開機 電源壞
主機板壞 高壓版壞
邏輯版壞 都有可能
順序這樣 就容易查吧
如沒有把握 就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更詳細的敍述,像是可以開無畫面是有背光無畫面或是連背光都沒有等等.....
另如能附上各測量點的數 ...

感謝大大回覆喔
描述的不足,更換按鍵後,可以開機,有背光無畫面
才會查到T-CON 到DC-DC,有電源輸入,無電源輸出
因此後端都無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問題吧!無法開機.但有待機燈 不干t-con的事.

感謝大大回覆喔
描述的不足,更換按鍵後,可以開機,有背光無畫面
才會查到T-CON 到DC-DC,有電源輸入,無電源輸出
因此後端都無電源

楼主:
想不到回應這麼熱烈,心中無比的溫韾,
謝謝各位大大們喔

网友C:
CPT 320WF01C 有點難搞喔!!
你可以看一下 Fuse、bead有沒有開路,不然就要整塊補焊..就可完修..

网友D:
請問AD電路正常嗎?

网友:
先最簡單的fuse查起!

网友:
我怎麼看照片,都覺得你的電源版有問題????

是不事先把散熱片拆開拍個照片來看看???

网友E:
CPT 320WF01C 我有幾片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T 320WF01C 有點難搞喔!!
你可以看一下 Fuse、bead有沒有開路,不然就要整塊補焊..就可完修.. ...

保險絲沒有開路,今天先來補焊看看,謝謝大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AD電路正常嗎?

量起電壓值都在正常範圍,其IC也沒有異常的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T 320WF01C 我有幾片新的.

嗯,有需要一定會跟大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