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维修TEKTRONIX 2465示波器记录。

楼主(2013-02-06):
收到一台泰克2465示波器,故障机,通电正常,面板按键和指示灯有反应,屏幕不显示。
内部灰尘很厚,螺丝很紧,很明显看出机器无拆过。
风扇不转,灰尘很厚。
用示波器检测W918,W919,X轴输出,时基信号输出正常。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MHZ正弦波,用示波器检测W916,W917,Y轴输出,输出正常。
基本可以判断信号输入级没问题,问题出在高压显示部分。
根据电路图分析,J191-1为震荡管-15V电源。
检测J191-1,无电压。
顺着电路往前查,A2板的F1330为高压板-15V,750MA保险管,检测保险管烧断。
换上保险管后,开机20秒,A1板J191旁的功率电阻发烫冒烟,震荡管很烫手,赶快关掉电源。
再取下保险管,窜入万用表电流档。
开机后电流从500MA快速上升到1.8A。
把示波器探头接到震荡变压器T1970的第七脚,标示电压应为300V。
短时通电抓拍到的波形,波形从开始的约35KHZ,频率在降低,输出的电压也只有100V。
测量灯丝电压只有1.5V。
通过以上的检测,可以判断震荡管和变压器没有问题,电路能启振,检测其他周边的阻容元件和三极管,没有发现明显损坏元件,怀疑问题可能出在震荡控制运放的MC1458JG上,现在有个问题,是这高压板很难拆下来,是不是一定要把A1板拆了才能取下来吗?能不能不拆A1板直接取下高压板?

网友:
歡迎高手!!!!

网友A:
1. 請你先測量 J 119個節點的電壓是否正確 (如正確)
2. 調整高壓板上的 Grid Bias 柵極的電位器使亮度增加看螢幕是否會出現(如會出現字符亮度)
3. 0242 U950模塊IC 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請你先測量 J 119個節點的電壓是否正確 (如正確)
2. 調整高壓板上的 Grid Bias 柵極的電位器使亮度增加 ...

1.检测A5板上的J251,+42V,+-15V,+-5V,+10V各个电压都完全正确,J119的孔太小,不好测量,焊根小针后测量。
2.由于安上保险管通电后,很快电流就上升到1.8A,保险管就会再次烧断,供给Q1984震荡管的-15V电压随着电流增加,会降到-11v,没有调整柵压的机会,高压能启振,而是工作后,电路逐步趋向于短路,检测300V电压只有100v,震荡频率再下降,电压也跟着降低,如果保险管够大,估计最后也是停振,由此判断可能是高压震荡控制U1956,内部软击穿。
3,查了一下电路图,0242模块,就是U950,是负责Z轴放大的,好像与高压部分没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检测A5板上的J251,+42V,+-15V,+-5V,+10V各个电压都完全正确,J119的孔太小,不好测量,焊根小针后测量 ...

那你先把U950卸下在上電試一下 看J119 8PIN 有無8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請你先測量 J 119個節點的電壓是否正確 (如正確)
2. 調整高壓板上的 Grid Bias 柵極的電位器使亮度增加 ...

想请问,高压板在不拆A1主板的情况下怎样方便的取下来?想先换掉U1956试试,拆A1主板太大工程了,用示波器测X,Y轴输出,都是正确的,A1板问题不大,不想大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把U950卸下在上電試一下 看J119 8PIN 有無87V

好的,马上测一下,谢谢!

网友A:
U1956故障的機率很低你可否先拍一張A5MCU版給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把U950卸下在上電試一下 看J119 8PIN 有無87V

测量J119 8PIN 电压87V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956故障的機率很低你可否先拍一張A5MCU版給我看看

这是A5板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A5板的照片

你U950卸下後還會燒保險嗎?
1.你的A5板不會有這種問題排除

网友A:
被你誤導了 查看了一下保險絲位置是要為-18V  你先將保險司拿開在測是否有-18V 並在確認電源部分的各組電壓
你的J119未提到-18V
J191 個節點電壓如下 可能與你的有點不同 一共16PIN 你的照片是14PIN對照一下吧!

1. 0 V
2. 4.9 V
3. -17.6V
4. 10V
5. 15V
6. 10.8V
7. 1.4V
8. 0V
9. 9.2V
10. 8.7V
11. -14.9V
12.-1.1V
13. 42V
14. 6V
15.0.8V
16. 87V
你在查看一下

网友B:
哈,,
那個 MF47 是很經典的萬用表
俺很小的時候看過但是沒機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你誤導了 查看了一下保險絲位置是要為-18V  你先將保險司拿開在測是否有-18V 並在確認電源部分的各組電壓 ...

我这台2465型号的J119只有14个检测端,图纸标称电压如图,第3脚-15V unreg,应该是指-15v未稳压,这个电压就是直接来自F1330保险管,此电压经过R951进入震荡变压器T1970的4脚。
实测这14个脚的电压如下,除第三脚未接保险管为0V外,其他检测电压都正确。
1,-15.05V
2,+4.98V
3,0V(未接保险管,应为-15V未稳压)
4,+10V
5,-4.98V
6,+14.98V
7,0V(地)
8,86.9V
9,+42.4V
10,0V(空脚,未用)
11,-8V
12,+4.97V
13,+14.98V
14,0V(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
那個 MF47 是很經典的萬用表
俺很小的時候看過但是沒機會用

这个MF47T是前3年前的新产品,不是很早前的老万用表,有误测保护功能,用起来还算很顺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MF47T是前3年前的新产品,不是很早前的老万用表,有误测保护功能,用起来还算很顺手的。 ...

喔....47不是老產品? 那可能俺是記錯了

請問這個47現在多少RM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47不是老產品? 那可能俺是記錯了

請問這個47現在多少RMB呢

47型号是老产品的型号,以前的是外磁表头,现在生产的都是内磁表头,里面的电阻也不是以前的线绕电阻,重量很轻,这个表我那时买成95元RMB,自己再买了块9V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台2465型号的J119只有14个检测端,图纸标称电压如图,第3脚-15V unreg,应该是指-15v未稳压,这个电 ...

你可能要先確認以下線路 確定電源部分沒問題在追下一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要先確認以下線路 確定電源部分沒問題在追下一部份

实测F1330前的电压为-20.6V,经过U1330稳压后输出-15V,检测点位J119的第1脚,未经稳压的一路通过F1330到高压板,接上保险管通电,J119的1脚电压能稳定在-15V,但高压板的-15V随着R951温度升高在下降,证明电源部分的负载能力没问题。

楼主:
从现在的状况来分析,还是集中在高压板的软故障上面,一是Q1981震荡管性能老化,二是U1956问题,再仔细测量一下周边元件,现在是很想把高压板拆下来。

网友:
那就不要怕麻煩!!   該拆就拆吧!!  祝您修復順利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现在的状况来分析,还是集中在高压板的软故障上面,一是Q1981震荡管性能老化,二是U1956问题,再仔细测量 ...

大哥我是請你測J191 個節點的電壓不是J119
建議你以下維修思緒
1.如你感覺是Q1891有問題那就把卸下再開電測試看會不會燒保險如還是會就是前端問題
2.如不會那就把後面鐵殼內示波管燈座卸下看會不會燒保險如不會就不是高壓板的問題
3如還是會才再來查修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是請你測J191 個節點的電壓不是J119
建議你以下維修思緒
1.如你感覺是Q1891有問題那就把卸下再 ...

谢谢您的热心指导,J191上的87V电压正确,现在已经把高压板拆下来了,不用拆A1板,把示波管尾部盖板拆了,取下示波管座后就可以取下高压板了。
1.取下管座,14KV接头,通电后问题依旧。
2.断开C1950,把栅极电路断开,问题依旧。
3.用4558D替换U1956的1458,问题依旧,然后换回原来的1458.
4.断开R1944,把高压反馈控制电路输入端断开,高压不起振,保险管输出的电流很小,也不发热了,R1944断开处的电压为+6.5V,接上时为5.5V,此电压为-1900V经过19MΩ降压后的,不是很明白与+10V经过100K降压后合并输出,是什么原理,是不是与10V电压相减得出的反馈比较电压?
6.接上R1944,变压器6脚对地电压不为+1.4V,为-0.8V,不是很明白。
7.电路启振开始和关闭时两个氖灯都能发光,说明-1900V是有输出的,只是电压不够,证明变压器没问题。
7.现在最大的怀疑就是Q1981了,拆下测量又没有坏,电路能启振,就是电流大,输出电压上不去,这颗三极管型号为2SA1077可代换的型号为2SC2527,可是我在淘宝上问了很多家都没有这两个型号的现货,不知道能用其他什么型号的常规三极管代换?只有年后上班了再找。

楼主: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特别感谢pengchln , eson0724,scottwang等老大的热心指导!感谢各位热情顶贴的朋友们!

楼主:
用新的三极管替换了原来的震荡管,问题依旧,现在很迷惑了,难道是变压器的初级短路?用万用表测量T1970的,3脚和6脚,4脚和5脚,电阻值为0,请问哪里能找到这个变压器的绕组参数?变压器的型号为120-1418-01.

楼主:
测量T1970的,2脚---7脚电阻为5Ω,2脚---10脚电阻为29Ω,2脚---8脚电阻为79Ω.

网友C:
如果變壓器沒壞
那就是倍壓壞了
倍壓壞了有時是量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變壓器沒壞
那就是倍壓壞了
倍壓壞了有時是量不出來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我先把第8脚断开,问题依旧,然后把第10脚断开,奇迹发生了,电流降为380MA,震荡管微热,功率电阻都不发热了,第7脚输出电压为550V,示波器测量第7脚波形正常,确认变压器OK,看来还真是-1900V倍压电路问题,再次感谢maxcar的指点。

网友:
说明坛中隐形能人颇多啊!

网友:
说明坛中隐形能人颇多啊!一语道破天机!

楼主:
自己庆祝一下重建高压模块成功!经过maxcar的提醒,判断为高压模块内-1900V整流管损坏,一时找不到替换件,根据图纸重建此高压模块,聚焦还要调整。

楼主:
震荡管电流280MA
震荡变压器第7脚波形,频率为50KHZ,电压为400V,整流后输出为320V,稍微偏高。

楼主:
现在把模式打到SGL,显示的是一条小横线,不是光点,英文不给力,看不大明白调校说明,请教一下调校方法。

楼主:
调整聚焦和辅助聚焦,能分辨出屏幕上的扫描时间显示,但还是不清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指导,J191上的87V电压正确,现在已经把高压板拆下来了,不用拆A1板,把示波管尾部盖板拆了 ...

錯誤糾正
7.现在最大的怀疑就是Q1981了,拆下测量又没有坏,电路能启振,就是电流大,输出电压上不去,这颗三极管型号为2SA1077可代换的型号为2SC2527,可是我在淘宝上问了很多家都没有这两个型号的现货,不知道能用其他什么型号的常规三极管代换?只有年后上班了再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錯誤糾正
7.现在最大的怀疑就是Q1981了,拆下测量又没有坏,电路能启振,就是电流大,输出电压上不去,这 ...

换了震荡管仍然没解决问题,是maxcar的一句话点到了重点。
引用 网友C:
如果變壓器沒壞
那就是倍壓壞了
倍壓壞了有時是量不出來”

楼主:
重建高压整流电路后,聚焦调不好,经过对19M,9M,10M几个电阻的调整后,聚焦正常了,原来是这几个电阻的误差太大了,特别是19M的震荡控制的取样电阻实测有23M,导致-300V电压过高,聚焦调整超过可调范围了,万用表精选电阻后,电压降到-290V,聚焦调整就可以在可调范围内了,展示一下效果。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MHZ信号。
这是正弦波,频率测量准确。
这是三角波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n_116|

网友:
恭喜終於完修

楼主:
把电路板上的电容换成了高压瓷片电容,原来的彩电逆程电容体积太大了,然后刚好可以装入到机器内的空位中。
电源后面的风扇叶修好了,故障为三极管阵列的IC坏了,用废旧节能灯里的13001三极管,交换管脚位后,原位焊回。
用16V笔记本电源测试完好,用热风筒吹热敏电阻,转速会明显加快,这是温控调速的无刷电机。

楼主:
装好机器后测试了几天,频率和电压测量准确,功能都正常,就是聚焦随开机时间有漂移,现在还没找到原因。
1.开机预热5分钟后调整好水平和垂直聚焦,随着时间加长,聚焦慢慢发散,图像上部慢慢向上拉伸,显示频率的字也向上偏,图像下部分不动,调节聚焦能调清晰,两三小时后要把聚焦旋钮调到最左边底才能清晰,垂直聚焦微调调整的幅度不大,不知是哪里问题?
2.调整高压板上的R1842,图像没什么变化,图纸上标注是高压驱动聚焦(high drive focus),调整此电阻,测量C1912处第69测量点,电压有10V的可调范围,此可调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
附上电路图

楼主(2013-03-15):
好久没来了,把这个帖子补充完整。
现在已经修好了这台示波器,在经过用风筒吹,用酒精棉签一个个零件去试,终于找到了聚焦漂移的原因,是19M取样电阻的热稳定太差,温度一高电阻值下降,因为阻值较大,对温度很敏感,用风筒吹这个电阻,测量变压器第6脚电压,随温度升高,电压降到1.1V,温度一降,电压就升到1.4V,同时聚焦也变化,小城镇很难找高稳定的电阻,最后在元件店里用电烙铁加温测量,找了5颗3.5M的金属膜电阻,是正温系数的,串联后再串联一只3K的电阻,在3K电阻上再并一个1N4148的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负温压降特性,来稳定阻值,经过风筒加温测试,非常稳定,装入外壳整机经过5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不在出现聚焦漂移,冷机重启也不用调节聚焦旋钮,聚焦都非常良好。

楼主:
R1842(high drive focus)是要输入高频信号来调整聚焦度的,在没信号输入的时候看不到调整效果。

楼主:
估计很少有人会这样修示波器吧!
测量电子表晶振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