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獨顯BGA重植能撐多久?

楼主(2013-02-06):
nb的獨顯chip故障,問過專門修nb的高手,他說有跟竹科廠商合作,用專門的儀器重焊新chip,但問題撐過1年高手說不樂觀故建議不要維修bga。請問用新的chip,用專門的儀器重植,為何仍撐不久?學理上是什麼原因?各位建不建議維修bga?

网友:
換新的CHIP是不同製程的CHIP?
如果是原先很容易故障的同型號CHIP,那壞掉的時間可能也差不多
就之前金鼎大他們PO的內容來看,通常很容易故障的獨顯晶片
他們都會找下ㄧ型的改良晶片去作重植,至於撐的時間就不知

网友:
重植看運氣成分高,一般保90天大致上都ok
如果晶片不良,建議換新晶片好,才不會復修做白工

网友:
看運氣~不好 一星期 好則 一年~通常 都會有幾各月

网友:
熱漲冷縮
錫自然會裂
加上又是無鉛

网友:
无铅的改用有铅的锡珠重植,温度可以控制的相对低点,预热充分些,减少对芯片本身的损伤。

网友:
老實說.....現在的電子產品在cost的考量設計之下....真的是靠運氣了..我是看到基板上大家都在cost down.所以品質就不用說了..能pass過1年以上都算是祖上有保佑了.至於die的部份..就要請IC那部份的人出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