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裏面有dc 300v高壓電被電到的問題?

楼主(2013-02-06):
假設工業用的220v power 3kva要維修,裏面一定有好大顆的電解電容數千uf,怕危險請問高手:
1、被dc 300v 3000uf電解電容電到,是什麼感覺?手指會不會燒焦要不要住院?
2、維修工業用power時,有什麼安全措施要注意?網路上有否專門的文章?
3、我想過一個辦法,拿到手先把3000uf大電容拆下量好壞,而後維修過程焊上1個50uf的小電容,測試電器就接30watt的小電器,等到30watt小電器能跑代表維修成功,再把原本3000uf大電容換上。請問這方法有什麼明顯缺點?可不可行?

网友:
我在做真空管擴大機曾經被DC260V 電過,一摸上去一陣蘇麻,手指是沒有燒焦,不過楞了好一陣子冒了好多汗,心臟跳很快這樣....總之一瞬間通過這麼大的電流很不舒服就是了

維修有電容的東西我都會習慣先用電阻放電,電壓低或者容量低的我就直接跳線短路一下,並且用電錶量一下還有沒有電..

50uF暫時代替那顆3000uF的電容的話,要看是用在哪裡的嘍。

网友:
目前為止在下遇到的工業用POWER內有如樓主所說的大顆電容的東西都有內藏放電設備.
因為那種大顆電容一般是被當作"UPS"用的.
比較差的會接到冷卻扇,只要看到冷卻扇停止就沒問題了.
比較好的在每一顆電容上會有LED顯示,必須等到電容上的LED熄滅才能動工.
請參考.

网友A:
我公司內設備用的POWER裡有對大電容放電的機制~關機後須要等5分鐘後才能進行拆卸~

网友:
我用工具放電過
工具焦黑
所以還是小心點
用電表量沒電再拆

网友:
我成經在修電動鐵門馬達時被ac250V啟動電容電到大拇指
有火花.燒焦味.赤痛,手指麻了一星期
沒送醫沒上藥

网友:
小弟曾經被DC 300V電過
那時後拆UPS主機板下來檢視
當主機版電容瞬間碰到小腿的皮膚時
小弟當場是跳起來
UPS主機版甩出去
好險,沒摔斷主機版

自從那次之後,小弟看到高壓電容
第一步先放電在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內設備用的POWER裡有對大電容放電的機制~關機後須要等5分鐘後才能進行拆卸~ ...

關機後須要等5分鐘後才能進行拆卸~
這樣也不保險喔!! 曾經有過壞掉的POWER關機放了一兩天再拆卸維修,大電容的電還是飽飽的300V,
因為負債開路電容沒地方放電,所以還是小心點,用電表量沒電再拆電容....

网友C:
可以在正負極先焊上洩放電組阿

网友:
用電表量沒電再拆電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正負極先焊上洩放電組阿

我們碰到的是原先就有焊上的洩放電組也開路了,供應器又切電,已經放了一天已上,以為一定沒事了,結果被電得唉唉叫!!

网友:
所以保險辦法還是先拿電表確認剩餘電壓

网友:
使用大功率電阻放電,阻抗不要太低,並搭配電表測試電壓是否已經放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關機後須要等5分鐘後才能進行拆卸~
這樣也不保險喔!! 曾經有過壞掉的POWER關機放了一兩天再拆卸維修,大 ...

我知道~
所以我在拆之前多會用一顆0.5HP 的馬達來放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們碰到的是原先就有焊上的洩放電組也開路了,供應器又切電,已經放了一天已上,以為一定沒事了,結果被電得 ...

我的做法是管他自己有沒有電阻我都先焊上20W10K的電阻
這樣做是可以避免他的電阻已經開路了或者是他根本沒加(好爛喔連這成本都要省

网友:
1、被dc 300v 3000uf電解電容電到,是什麼感覺?手指會不會燒焦要不要住院?
2、維修工業用power時,有什麼安全措施要注意?網路上有否專門的文章?
3、我想過一個辦法,拿到手先把3000uf大電容拆下量好壞,而後維修過程焊上1個50uf的小電容,測試電器就接30watt的小電器,等到30watt小電器能跑代表維修成功,再把原本3000uf大電容換上。請問這方法有什麼明顯缺點?可不可行?

1.
這似乎沒有一定的答案 , 因人而異也看你當時的環境接觸的點等等因素而有不同的情形出現 !!
你現在上的論壇裡就有這類文章 , 你沒有好好的去找而已 !!!
這樣應該是不行的 , 因為容量不足會引起很多問題 , 有可能起動上都有問題 , 那你又如何判斷維修呢??

网友:
我曾經維護過專業級攝影棚閃光燈,裡面的蓄電容都在1~200000 uf 起跳`,工作電壓在DC 6~700V,是有被電過,不過已忘了是甚麼感覺,放電很重要,絕對不能用起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