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 221A 電源故障+色彩偏離 【維修實例】

楼主(2013-02-06):
故障情形為無電源

拆開後蓋內部照

拆開檢查後,發現P+I板多顆電容懷孕了

故障P+I板局部放大

更新異常電容後局部照

有畫面了但色彩偏離

進入工廠模式調整後色彩已回復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网友:
奇美的這幾款 好像都不錯
只有壞P+I板  且幾乎都是電容懷孕...
可惜一直撿不到 這種機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種機器外面有不少了.
只是都是面板刮傷..........
修好了也賣不出去.
所以很少去撿回來修.

网友:
自己用應該還不錯,可惜還沒遇到,手上兩台938A不知道還修的好嗎!

网友:
CMV 938A不會太難修啊?
除非是一次側的IC附近故障,不太想搞,會用換板處理.
其實很好修的.

网友:
這台不錯別咧!可惜面板有刮傷,修好價值也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