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742E500~~色差畫質怪怪的!偏白~不是T-CON問題

楼主(2013-02-06):
當初都好好的!!突然跑出ADJ(ADC)...色差就變偏白!!
使用第四台(類比)、AV輸入、VGA都沒問題

但某一天突然這樣~在看"色差模式下"突然跑出ADJ(ADC)...色差就變偏白!!進入一般設定亮度~對比都沒改善!!
目前不會跑出ADJ~但畫面變成偏白~~但目前測試為只有色差。

不知道版上大大有無建議!

网友A:
按鈕先解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鈕先解決吧!

謝謝~目前按鍵無問題@不知怎樣修復??
難道是工程模式~~但可以單獨調整色差的端子嗎?
謝謝各位

网友B:
這裡有賣主機板 換一片就好了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742E500&t=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裡有賣主機板 換一片就好了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742E50 ...

感謝~~不知道工程模式進入方式?
調整失敗~再買一片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