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東芝電冰箱壓縮機運轉不停

楼主(2013-02-06):
冰箱的壓縮機 突然就一直運轉不停
冷凍室及冷藏室的溫度正常
冰箱門的氣密封條都OK

不曉得是甚麼樣的零件故障 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网友A:
如果不是變頻機種的話....就是化霜定時器壞掉(沒化霜一直RUN)..

网友B:
如果壓縮機持續幾天應該也掛了吧?有一個可能就是冷媒不足所致,有可能需要斷電並通知廠商維修,免得省小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變頻機種的話....就是化霜定時器壞掉(沒化霜一直RUN)..

請問這樣的狀況 是化霜定時器壞掉 造成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樣的狀況 是化霜定時器壞掉 造成的嗎

確定是化霜系統壞了

至於是不是定時器壞,那得看看你的冰箱溫度控制是用電子式的還是機械式的

冰箱背後有控制基板嗎 ?

网友:
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化霜温度开关坏了,它应该就在您提供图的左上角那个“大肚子”边上。它的作用是感受温度足够低后启动化霜系统。它一般用PVC塑胶套包覆防水,并紧贴“大肚子”安装以感受低温的。
另外,还得检查风扇〈图中〉及化霜定时器〈一般在冷藏室〉。
感觉这类无霜冰箱很容易坏控制系统,我尝试过将家里的一台九零年代的同类冰箱改成数控,至今未坏过。
顺便提一下,我那老冰箱改装前出过和楼主所遇故障N次,每次压缩机都不停运转十几小时直至发现,但还是没坏,真是奇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樣的狀況 是化霜定時器壞掉 造成的嗎

是化霜定時器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壓縮機持續幾天應該也掛了吧?有一個可能就是冷媒不足所致,有可能需要斷電並通知廠商維修,免得省小賠 ...

冷媒不足不會冷度正常...正常狀態下壓縮機走不停也不會壞...

网友A:
幫你總結!~~~查化霜迴路

如何分辨冰箱是傳統還是變頻,只要後方有塊PCB盒子
的就是變頻機種,沒有的話就是傳統的冰箱系統。變頻
比較複雜建議給專業的來,傳統的你可依據冰箱電路圖
做故障排除,甚至修復.....

冰箱跑久了蒸發器會因為庫內水分造成蒸發器結滿了霜
,於是到了固定時間就得執行化霜任務,將蒸發器上的
霜化成水流到冰箱底部的盛水盤儲存,確保蒸發器無過
量的結霜影響熱交換,讓冷凍庫風扇吹不出冷風製冷保
鮮(冷藏).................

根據我在版上所學....要檢查(傳統的)
1.檢查化霜定時器
它負責在固定時間切換化霜電路/壓縮機運作,兩個電路
正常狀況下只有一個運作.......

2.化霜套件模組
包括化霜電熱管(負責發燙的電熱絲管)、溫度控制開關(2個)
,溫度開關一個是確保蒸發器溫度夠冰達到需要化霜的條件,
一個是確保蒸發器化霜時溫度不過超過引發危險(保險)....

如果是化霜定時器故障可能化霜模組各組件都需要檢查是否功
能正常,因為它會讓化霜迴路持續運作(壓縮機還照跑很耗電)
可能連帶引發溫度保險開關犧牲掉了(不然你家冰箱就起火了)
.....

現在知道問題了你就針對這版區中修冰箱化霜的文看一看了解
一下吧,有把握搞好再動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樣的狀況 是化霜定時器壞掉 造成的嗎

koalay大:看圖發現除霜不良 !

造成除霜電熱器除霜不良原因:
  除霜電熱器防水滴鋁遮板(幅射加熱板),看似已燒翻破損,應該連帶 除霜電熱 (石英管)也破損不良!
  如果 除霜電熱絲也燒斷路,會造成化霜定時器不走不化霜

冰箱的壓縮機 突然就一直運轉不停..
冷凍室或冷藏室的(恆溫調節)溫度調節器.不良....或調到強冷...或.. 氣密不良!

网友:
除霜迴路+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幫你總結!~~~查化霜迴路

如何分辨冰箱是傳統還是變頻,只要後方有塊PCB盒子

看來 a471大不止會修電腦對於冷凍系統也學得很快
不過文中還是有錯的地方," 只要後方有塊PCB盒子的就是變頻機種 " ,這句話就不對了,有電子基板不一定就是變頻機種,有很多型號的冰箱它的控溫方式是採用電子式控溫,但它卻不是變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來 a471大不止會修電腦對於冷凍系統也學得很快
不過文中還是有錯的地方," 只要後方有塊PCB盒子的就是變 ...

用數位迴路做溫度控制?

网友C:
冰箱的化霜週期大約是8~10小時化霜一次,也就是一天會有2次的化霜時間,

如果冰箱化霜迴路正常,但是溫度控制開關短路造成壓縮機運轉時間變長,冰箱

是否會造成圖中結霜情形,相信有冰箱維修經驗的維修者應該知道答案,

冰箱壓縮機運轉時間過長是會造成蒸發器結霜過多沒錯,但是不會結成像圖中這麼多,

一個原因,因為它的化霜系統還是正常的,當化霜定時器(或控制基板)走到化霜時段時,壓縮機還是會停止

並且電熱管也會加熱將霜除去,就是說壓縮機運轉10小時的時間根本不足以造成圖中這麼多霜

所以我不認為是溫度控制開關壞,

有幾個可能 : 化霜定時器壞(或控制基板) , 化霜感溫器壞 , 電熱管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的化霜週期大約是8~10小時化霜一次,也就是一天會有2次的化霜時間,

如果冰箱化霜迴路正常,但是溫度控制 ...

這台冰箱是傳統式的 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回已經是第三次了
一直想給它弄清楚 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的
而每回都是土法煉鋼手動除霜之後 就正常了
但是過沒多久 就又故態復萌了
所以我也覺得是跟除霜系統脫離不了關係

這照片是手動除霜之後照的
除了電熱管知道之外 另有三個組件 不知各是甚麼
有先進可以幫忙說明一下嗎
是不是就是化霜定時器(或控制基板) , 化霜感溫器的
如果不是的話 這兩個一般都是擺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冰箱是傳統式的 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回已經是第三次了
一直想給它弄清楚 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的
而每回 ...

图实在小了点,能不能上个大点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冰箱是傳統式的 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回已經是第三次了
一直想給它弄清楚 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的
而每回 ...

一般在背面.從電源線查起.
任何可能空間.
對一下背面電路圖線色 .
(找不到.可能在冷藏室.我家聲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冰箱是傳統式的 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回已經是第三次了
一直想給它弄清楚 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的
而每回 ...

化霜定時器大部分是安裝在壓縮機旁邊,有些型號會裝在冷藏室調溫器蓋內

電熱管可用電表量阻值判斷是否正常,剩下來的化霜定時器和化霜感溫器如果不知如何判斷哪一個不良

有很多人是乾脆2個一起換,但如果你想知道這2個到底是哪一個壞,你必須將冰箱線路圖照個像放上來

大家幫你看

网友:
請將照片放大一點,拉近一點

网友D:
除霜定時器應該在背面,面對壓縮機左側的黑盒子裡.....

請參考參考,有錯請指教,謝謝.....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日立OEM的冰箱,應該是TIMER 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化霜定時器大部分是安裝在壓縮機旁邊,有些型號會裝在冷藏室調溫器蓋內

電熱管可用電表量阻值判斷是否 ...

不過一看內部配線方式及位置,還有13度c的擺放位置,應該是日立OEM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除霜定時器應該在背面,面對壓縮機左側的黑盒子裡.....

零件位置是這樣嗎 ?
奇怪那左上角那個零件是甚麼 ?照片拉得太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件位置是這樣嗎 ?
奇怪那左上角那個零件是甚麼 ?照片拉得太遠了

左上角是電熱管一端的連插PIN,HITACHI都是做這樣!

网友:
如果樓主非專業維修人員.
先做基本測量.
電熱管是否斷線.溫度保險絲是否燒毀.風扇馬達是否正常.
上述若皆為正常.
建議直接換掉除霜定時器.
應該OK了!

网友:
此品牌應為化霜定時器不良的成份居多!

如判斷無誤....此定時器為較小型....其內部朔膠齒輪已氧化斷裂...時無法順利定位到除霜狀態....造成有時無法除霜!

又因此機溫控開闢設在冷藏室,當蒸發器結滿霜後,冷空氣無法順利送到冷藏室,所以壓縮機才會運轉不停!

~~~用國際牌的定時器可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冰箱是傳統式的 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回已經是第三次了
一直想給它弄清楚 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的
而每回 ...

請秀一下電路圖 !

网友:
小泥巴大說的應該沒錯.除霜定時器在背面,面對壓縮機左側的鐵盒子裡(國際定時器)

网友E:
內部朔膠齒輪
那個透明的不知何材料------------------時間到就壞
怎不用跟其他白色齒輪一樣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內部朔膠齒輪
那個透明的不知何材料------------------時間到就壞
怎不用跟其他白色齒輪一樣材料 ...

小弟也不知是何材質!

但此TIMR如設置在冷藏室內....那就比較不會故障了~~

网友:
個人經驗 = 冷凍溫控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件位置是這樣嗎 ?
奇怪那左上角那個零件是甚麼 ?照片拉得太遠了

應該是吧!!如果沒記錯的話.....

楼主:
這兩張是近拍照片
應該比較容易辨識出設備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張是近拍照片
應該比較容易辨識出設備元件

最容易辨識零件的還是冰箱背後的電路圖!!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F:
樓上每個人.皆很熱心告知零件名稱及維修方向.
但不知樓主您換了哪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上每個人.皆很熱心告知零件名稱及維修方向.
但不知樓主您換了哪些零件! ...

現在已經動作的是 先換了除霜定時器
看看是否可以解決
如果不行的話 就要再拆開 接著再去試試那些元件
步步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已經動作的是 先換了除霜定時器
看看是否可以解決
如果不行的話 就要再拆開 接著再去試試那些元件

祝早日完修!

网友G:
拆掉定時器的3顆小螺絲,查看內部的齒輪狀況,很快就能得到答案了!

网友H:
我认为化霜定时器坏概率较其他为低。楼主理应将化霜温度开关、化霜温度保险、加热石英管、都测试一下,风扇检验很简单,按下冷冻室的门开关即可看到转还是没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掉定時器的3顆小螺絲,查看內部的齒輪狀況,很快就能得到答案了!

定時器有拆開囉
可是看不出有齒輪用久的損壞異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化霜定时器坏概率较其他为低。楼主理应将化霜温度开关、化霜温度保险、加热石英管、都测试一下,风扇 ...

目前的運作都算正常
風扇也都OK
要是過幾天毛病又發生的話
化霜溫度開關 化霜保險絲 石英管 就是接著查看的方向了

楼主(2013-03-10):
自從換了除霜控制器之後
經過這段時間測試以及觀察
現在一切看起來都正常了
就是它出的毛病

除霜控制器就位在冰箱後方 壓縮機旁邊
這是它的型式

這是電子材料行買回來替代的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