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救]Sanyo_NC-MQR03RNU充電器不充電

楼主(2013-02-06):
Sanyo_NC-MQR03RNU 充電電池充電器,不充電了,
聽原物主說,電池不充電且會發熱,
只有量輸出,空載時約4.8v左右,
有負載時,約1.2v左右,
目視板子無明顯故障痕跡,
請問各位先進,應該要從那裡查起呢!?
謝謝謝謝!

以下附圖:

正面外觀:

正面外觀

正面外觀

背面外觀:

背面外觀

背面外觀

IC背板:

IC背板

IC背板

IC背板

IC背板

IC背板

IC背板

IC背板

IC背板

IC背板

IC背板

IC前板:

IC前板

IC前板

IC前板

IC前板

IC前板

IC前板

感謝指導!

网友:
有沒有可能充電電池已壞掉了??(我有遇過這種狀況.....)

電池不充電且會發熱....最後連外層收縮膜都裂開了.......

您有用新的充電電池試過嗎??

网友:
別急~~~先裝好,插上插頭,放進新電池(接點應該很亮),充電中用電錶量電池兩端的電壓有沒有變化,或是都是O伏特。

楼主:
手上沒有新電池,
要想辦法來測測!

放上舊電池時,
測量兩端約1.2v左右,
與標示的output相同。

网友:
智慧型充電器遇到電池異常時是不會充的

网友:
再來下一步,有沒有辦法用電錶測量充電器上電池墊片跟電池間的直流電流,希望數據落在你充電器背後貼紙寫的規格內,其實還是去買顆新電池再來判斷機器有沒有壞比較實在。

网友:
目前我用這種的,多少可以看出有沒有在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