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PCI GW-AP54SG的預設IP[已解決]

楼主(2013-02-06):
朋友拿一台PCI的AP給我 型號是 GW-AP54SG
不過它有設定加密 又不知道它的金鑰 所以想登入進去來重新設定
可是又不知道它的預設IP 所以上網查了一下它的相關資料 是有找到
英文的使用手冊 上面是寫說可以用 http://192.168.1.100 來登入
我把本身的IP設為 192.168.1.10 用firefox來連 卻無法連線
想請教一下有用過這台AP的痞友 要如何連線進去設定  感謝~~

网友A:
為何不把它直接RESET就好了!
RESET後,再重新設定新的密碼就好了!
這樣應該比較快吧!

网友B:
先將AP做RESET的動作(AP通電後壓AP背後RESET孔超過5秒,恢復工廠預設值),
PC的IP改為192.168.1.X(X不為100), AP預設IP為192.168.1.100
再用IE連線
帳號 admin
密碼 0000

网友C:
PING 不 PING 得到這台 IP 分享器,若 PING 不到,可能是你網路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何不把它直接RESET就好了!
RESET後,再重新設定新的密碼就好了!
這樣應該比較快吧! ...

剛開始知道有加密時我的第一反應也是將它做reset
reset後把密碼清掉就可以正常使用wifi功能了
只不過想要進去重設卻還是無法連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將AP做RESET的動作(AP通電後壓AP背後RESET孔超過5秒,恢復工廠預設值),
PC的IP改為192.168.1.X(X不為100 ...

這個跟我找到的英文手冊寫的一樣
把它reset後已可以正常使用
可是要進去重設還是無法連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G 不 PING 得到這台 IP 分享器,若 PING 不到,可能是你網路的問題。

網路確定沒有問題 reset後已可以正常使用了
可是就是無法進去重新設定 連ping都ping不到
有用過ipscan程式來掃整個網段 一樣看不到

网友D:
這台看來是提供無線裝置橋接到實體線網路的基地座?
能使用WIFI是?
無線裝置能連到這台基地座?
那對外呢? 能開啟網頁?
不能開網頁的話,我會懷疑是其上的RJ-45 PORT壞了

可以上網的話,PC上面有沒有防火牆?

网友B:
在xp的"命令提示字元"也就是DOS模式下,用tracert指令,
例如tracert 168.95.1.1
可以看到所有經過的ip位置
這樣應該可以看到AP的IP位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看來是提供無線裝置橋接到實體線網路的基地座?
能使用WIFI是?
無線裝置能連到這台基地座?

這台只是ap並沒有ip分享的功能 把它直接到atu-r
我atu-r有硬撥跟dhcp的功能 只要開啟NB打開wifi
就可以上網 使用上並無任何問題

而連線的這台電腦 並沒有防火牆 拿另外一台ap來試
使用同一個網段同一條網路線 是可以正常進入設定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xp的"命令提示字元"也就是DOS模式下,用tracert指令,
例如tracert 168.95.1.1
可以看到所有經過的ip位置 ...

用traceroute來看的話 只能看到atu-r的ip
並沒有看到那台ap的ip

网友B:
因為你說AP的wifi可以用,請將NB(筆記型電腦)用wifi連線(無線)方式連上AP,再透過AP連線(有線)數據機(小烏龜),然後在NB(筆記型電腦)用TRACERT指令,應該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你說AP的wifi可以用,請將NB(筆記型電腦)用wifi連線(無線)方式連上AP,再透過AP連線(有線)數據機(小烏 ...

對阿 我就是用NB使用無線的方式連上AP來看的

Tracing route to dns.hinet.net [168.95.1.1]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1 ms    <1 ms    <1 ms  ZyXEL.Home [192.168.1.1]
  2   106 ms    72 ms    58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3   112 ms   100 ms   101 ms  SKC1-3302.hinet.net [168.95.33.106]
  4   141 ms   127 ms   150 ms  61-219-3-69.HINET-IP.hinet.net [61.219.3.69]
  5   163 ms   154 ms   100 ms  dns.hinet.net [168.95.1.1]

Trace complete.

就只看到數據機的IP

网友:
看起來有DHCP
試看看從PC上面去ping 筆電名字
用那個ip連看看?

有試過開啟筆電的網路狀態,看抓取到的ip跟gateway是啥嗎?

楼主:
詢問了幾個朋友之後 終於找到了同型號AP的使用手冊
才知道它的預設IP是 10.0.0.1 帳號:admin 無密碼
原來同一個產品在不同的國家 會有不同的設定方式
另外也很感謝幾位熱心幫助的大大